今中午验证,NAZA不防晒啊

楼主(2012-09-21):
今天中午发现天气不错,就是感觉太阳有点晒。上楼顶飞去,第一块电爽飞下来换第二块电,飞4分钟后有点向左漂移,打算向右打杆,结果机机左转80度左右(十分肯定控设置是固定翼没开混控),紧接着机机就像喝醉酒样,高度也忽上忽下,很难控制,断电重启问题依然。对比以前傍晚连续飞4块电都没出现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郁闷了

看来naza还是怕太阳滴,还要搞个太阳伞才行啊

网友:
我估计是气压模块有温度补偿,碰到太阳温度高了,产生误差补偿。

网友:
这要是加锡纸包了那不熟了?

网友:
来个液氮降温吧

网友:
我的用黑胶带包起来后就再没出过此类问题。

网友:
不是温度问题,在深圳更热的天气,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从其他方面再考虑一下吧。

网友:
给NAZA涂点防晒霜就好了

网友:
当你的飞机左侧朝向太量的时侯,会降低高度,转到其它方向,恢复正常;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如12楼所说,贴上几层厚胶布就没问题了,多贴点,这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有一种可能是电机过热,连续4块电池,高KV电机是相当的热,热到一定的温度推油门都会向下降,

网友B:
把NAZA放在冰箱里面放会在出去飞

网友:
把NAZA包起来就行!我现在就这么处理的~处理后就没出现掉高度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NAZA放在冰箱里面放会在出去飞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