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锰钢如何钻孔及钻头的选用

楼主(2012-09-21):
请教各位高人,高锰钢如何钻孔及钻头的选用.多谢

网友:
高锰钢应当用硬质合金钻头钻孔。单位就是用镶硬质合金的钻头钻孔。普通钻头是完全不行的。

网友:
当年的群钻就是钻高锰钢时'逼'出来的。

楼主:
谢了两位,

在问下,钻孔时的操作细节.

网友:
要看有没有被热处理过,如果没有经过热处理的,普通钻头就可以钻,热处理过的用硬质合金整体钻试试。

网友A:
我用西南的两刃铣刀,当钻头,,,钻热处理好的锰钢板,,,,,,,,,,,,,,,使劲按,,,铁屑飞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西南的两刃铣刀,当钻头,,,钻热处理好的锰钢板,,,,,,,,,,,,,,,使劲按,,,铁屑飞溅

嗯,下次想看视频哦,另外你的时髦的头像是哪个明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下次想看视频哦,另外你的时髦的头像是哪个明星啊

平口钳还没有完工,,,估计要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头像还是林志玲呀,没变,,只是今天衣服穿的少点,,,也没露什么

网友:
透视装啊,奶头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口钳还没有完工,,,估计要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头像还是林志玲呀,没变,,只是今天衣服穿的少点,,,也没 ...

都看到了,呵呵

西南的两刃铣刀,真那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