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 操不住 太灵活调什么

楼主(2012-09-21):
450PRO DFC 太灵活, ZYX陀螺调什么?

网友A:
有种东西叫说明书

网友B:
有种说明书叫东西

网友B:
循环螺距?

网友C:
1.降低循環螺距
2.增加expo曲線

网友D:
futaba的遥控器,exp设成-40,jr的就+40
还有可以在zyx的设置界面里面,降低滚转和俯仰的敏捷性数值

网友E:
手铐脚镣阿看她还乱动
呵呵要么调dr值

网友F:
最近调小姨子也比较烦qq20789534,我们一起学习吧

网友G:
只有3GX的飘过帮顶!不过俺的3GX也有类似问题,调得头大……

网友H:
太灵活操不住就调EXP 敏捷性那是翻的时候才感觉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