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船型,改无刷,可行吗?

楼主(2012-09-21):
这是六月初在超市买东西,抽奖抽中的,
一直在船尾接个绳,绑个益达瓶子,当救援船用~~~~~~~~~最近想玩玩小船,就打起它的主意了

大家帮看看,这船型,能成吗?
大约的参数,船长42,最宽的地方18,双驱

准备在船尾加层玻纤,改单驱,硬轴
2040  KV2700    60A电调   3S1500    430桨    9G舵机

大家多给点建意

网友:
船不懂,不过你要不要先试试电池能不能塞进去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在坛子里搜了一圈,没人改过这种船型,不知道高速怎么样,所以来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也有一条,这船壳很薄,真的不适合改无刷,我当时是用2223外转,KV2800,跑3S,很快的,但还没玩几次,船底就裂了,用环氧玻璃钢补了一下,但实事是——该走的不应留,沉没了
  你要是真要改,建议用2212或者2040,主要是船壳不好,大的受不住。有图你看看,参考一下好了,用2S的话,电池刚好能从(2)的位置放进去,3S就要把(3)整个铲掉,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用软轴

楼主:
谢谢一潮,明白了,
准备开工~ ~

楼主:
准备把电机座下面和尾部做加强~

楼主:
另外,麻烦一潮给个Q,我等级不够加不了好友

网友:
留名,等改装后的效果图

网友:
加油,改好分享经验。

网友:
祝你成功,先把船底的东西铲掉,用小砂轮慢慢来,然后铺一层玻璃钢,这样可能可以装大点的电机,我当时是什么都没做,直接装电机的。然后这船窗口太小了,装电池真心坑爹。

网友:
QQ 342421519。闲的没事的时候欢迎来聊天打屁。

网友A:
量好,在装。

网友:
看了两年,终于注册上了!
改船还不如在超市买个大点的船改呢!

楼主:
呵,小船有小船的乐趣
起码方便携带~

网友(2019-12-25):
引用 楼主:
呵,小船有小船的乐趣
起码方便携带~

同意!小船携带方便,出门一次可带上几条,轮流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