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缺 陷怎样补焊加工

楼主(2012-09-21):
铸铁有缺 陷用什么焊条补焊后可以在加工车削。我只有普通焊条怎么办啊?

楼主:
急啊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据说要加温再焊吧

网友:
有生铁焊条,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要用铸铁焊条,也叫生铁焊条

网友:
看什么位置如果不是受力结构部位,可以将铸铁件加热至五六百度,然后普通j422焊条补焊,然后随炉冷却,基本上问题不大。
如果是受力部分,可以用纯镍铸铁焊条补焊。理论上可以不用加热,但是加热的效果更好。

网友:
有种美国产的铸铁焊铁可以常温使用效果还可以,一般生铁焊条工件最好能加热一下焊接后最好保温一下

网友:
特种焊条 型号 WE777

网友:
Z308焊条,如果是结构件的话就不用焊了

网友:
可以用铸铁胶

网友A:
如果悍的不好就报废了。很容易暴裂。要加热再悍。悍好后保温慢慢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悍的不好就报废了。很容易暴裂。要加热再悍。悍好后保温慢慢冷却。

铸铁焊件焊接问题主要是快速冷却产生的灰口,特别脆。造成分层。
焊件预热,然后随炉冷却缓冷,可以大大避免灰口。
如果做得好,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10楼正解,Z308纯镍铸铁焊条补焊时不用加热,焊后可加工,价格比较贵,大约13元一根。

网友:
 过段时间有空买来试下效果。刚好有个旧台钳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正解,Z308纯镍铸铁焊条补焊时不用加热,焊后可加工,价格比较贵,大约13元一根。

如果可能加热以后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
加热后摸点肥皂  用不锈钢焊条做  不加热也可以的    以前常这么做

楼主:
谢谢各位,特种焊条没条件买能有什么代用的吗?补焊的是轮毂也就是常说的葫芦头跑瓦。不补焊有其他的好方法吗?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特种焊条没条件买能有什么代用的吗?补焊的是轮毂也就是常说的葫芦头跑瓦。不补焊有其他的好方法 ...

铸铁焊条可以单根买,出门问问就行,不会没条件买的。

网友:
用喷枪加热要焊接的部分及其外围,然后趁热就上镍焊条这样就很牢了, 还听说有种777的焊条能行.

网友C:
好的铸铁焊条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