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px遥控

楼主(2012-09-21):
请问一下mcpx用什么控比较好,希望大家推荐一个具体的型号。
想入一个mcpx玩 不知道这个飞机的可玩性强吗?还有和450比起来费钱吗?
要是在论坛上收一个二手的 多少价位适合?

网友:
玩九鹰125吧,我刚进的MCPX。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九鹰125改无刷

网友A:
mcpx 比450费钱的多。 配件价格是450的5倍以上。 控就选DX8吧。 现在流行130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x 比450费钱的多。 配件价格是450的5倍以上。 控就选DX8吧。 现在流行130X了

不能这么说,配件是贵,但摔坏的几率很小,450摔一下必坏,综合成本MCPX要比450小几倍...
当然,以上是对新手而言,如果楼主确定不会炸鸡,玩起来非常好,那就可以考虑直接上450,如果是新手,MCPX,或是华科尔的minicp,都是不错的入门机!

网友:
我自己也是新手,建議你先入MCPX,目前有很多副廠的配件可以買,改裝方面版上也有很多資料,控的話沒米的入DX6I山寨的,預算夠的話入七通的如二手的DX7、DSX7,最好多潛水看看相關的資料,看看自己最合適的、多問問多比較

网友B:
MCPX是个不错的飞机。控楼上说的没错。我现在就在用DSX7. 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收个二手的。别人改到3000左右的,1500左右应该可以收到了。而且正常还带点配件。可以飞一段时间了。不过新手建议先飞没改无刷的,炸机损失小。而且选草地玩不要在家里飞损失可以很小。

华的机器三轴真不怎么样。不过旋停还是很稳可能这是新手比较喜欢的原因吧。正常碰过MCPX后不会再碰华的机器了。

还有现在MCPX配件除横轴还不行外(副厂评价都不好),其他的基本上全可以正常使用了。所以成本比以前小了很多。

网友:
回楼上,3000的机只有很少几种方案,有刷上3000的机基本没有

原机算14xx HP05 2xx ORI10a带下 载2xx MHv2身、盘6xx,尾无刷、电调2xx,这是2800~2900。

除非改不实用的心情件,或者极端改,有刷很难上3000

网友:
上二手的 DX7, DX8 这些级别的。
DX6i 不是很推荐。
MCPX 是特别适合新手的飞机。我在 MCPX 上飞的时间
比 450 Pro 要多多了。3D 技术都是 MCPX 上练习出来的。

网友C:
8楼正解!实际情况,MCPX撞墙比450掉草里损失还要小!小炸炸基本上都是原地复 活!维修时间大大地短,快得话整机装起来也不过是几分钟,450炸一下维修一晚上,而且还要专业级以上的调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8楼正解!实际情况,MCPX撞墙比450掉草里损失还要小!小炸炸基本上都是原地复 活!维修时间大大地短,快得话 ...

九鹰125还算不错,但遥控器就渣了,日后升级不太可能,但dx7左右的遥控器,以后可以买个接收直接上450,能省不少钱!

网友:
不知道MCPX和MINI  CP 对比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CPX是个不错的飞机。控楼上说的没错。我现在就在用DSX7. 现在最好的方法是收个二手的。别人改到3000左右的 ...

我感觉尾管没有什么副厂件,摔断了麻烦,又不想用实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尾管没有什么副厂件,摔断了麻烦,又不想用实心的。

尾管自己买2*1的碳管切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尾管自己买2*1的碳管切咯

关键是买的碳管没有切口,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切。求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买的碳管没有切口,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切。求教,谢谢!

关键词:金刚锉
用原厂的比着切
记得泡水里切,免得吸入碳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词:金刚锉
用原厂的比着切
记得泡水里切,免得吸入碳粉

确实深有体会!上次用锉刀磨,结果吸入炭粉导致呼吸道疼痛,不知是否是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