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飞凤凰3.0的问题。 麻烦大神门

楼主(2012-09-21):
现在都连接好了。 但是不知道控和模拟器怎么设置。 本人是新手。麻烦老鸟帮帮忙。 现在我校准的时候动一个摇杆就好几个通道都有动作。 求啊!

楼主:
没人帮呀。。

网友A:
天7 首先需要ppm模式 也就是 你新建个固定翼模型用固定翼模式玩模拟器就行 然后按照凤凰的设置 设置下通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 首先需要ppm模式 也就是 你新建个固定翼模型用固定翼模式玩模拟器就行 然后按照凤凰的设置 设置下通道即 ...

谢谢。 已经解决了。 在控里把十字盘模式改了一下!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