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 油门通道奇怪现象

楼主(2012-09-21):
原本使用的很正常,听说现在北京双叶可以给14MZ换新的灵敏度高的触摸屏,所以就寄过去了,换回来一看其实就是换了前面一个感应膜,我的800大洋啊。触摸屏变灵敏了,但是油门通道出现奇怪现象,油门摇杆在最高处时,曲线显示-100%,油门摇杆在最低处时,曲线显示+100%,也就是说方向倒置了,

研究了下菜单,只能在hardware reverse中间把油门通道反向,才能解决。但是研究了说明书,说正常情况是不要反向的。打了电话给双叶,他们说不清楚这状况,怎么办呢?有高手解答下吗?

网友:
估计电位器插头插反了

网友:
米物难折腾,故选用10C

网友:
电位器插头插反了

网友:
我的10C油门也要反的。

网友:
8fg的话在sys菜单有硬件反向,希望给楼主个参考电位焊接反了,在你wh的菜单反过来就是,没什么的

网友:
买过一台吧

网友:
估计电位器插头插反。

楼主:
插头都有防呆设计,不会差错的,我怀疑是不是校正油门时搞错了?

网友:
想问一下,我的14MZ把短油门行程改掉了,怎么进工程模式校准油门行程啊

楼主:
我也是想看看能不能自己搞油门校正,但是双叶说校正程式保密,要送过去调

网友:
是挺奇怪的

网友:
拿回去给你改过程序!

网友:
壞了、再買一台

网友A:
这情况我也试过 研究发现可能就是校正的时候顺序方向错了 并非硬件插错等 因为调过来是插不上去的 解决办法有2个 1是重新校正 但14目前要进工程模式校正中立点只能发给双叶 非行货收费600 2是 就LZ那个方法 入系统把整个油门调转过来 我也是这样做的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我新买的 8FG也是这样 但是硬件反向 开控要把油门打到最高 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