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里直升机的螺距怎么设置(3D的)

楼主(2012-09-21):
想多了解模拟器,希望知道的老鸟指导指导!

网友:
在控设置

楼主:
明白了。不能用normal只能用idle模式。谢谢了!

网友:
藤椅说的对

楼主:
但是负螺距还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螺距是不用设置的,只有在控里,或者模拟器里,设置油门才能3D。

还有就是你首先要告诉大家,你用什么模拟软件才行

网友:
围观,又一个不好好学习的。

网友A:
考虑考虑

网友B(2012-11-04):
油门设置成 100 50  0 50 100    螺距把油门放中间 设置成中立点 。我是这么玩的,但是就会跟头。别的不会

网友:
看的头晕了,拿分走人!

网友(2013-01-13):
引用 网友B:
油门设置成 100 50  0 50 100    螺距把油门放中间 设置成中立点 。我是这么玩的,但是就会跟头。别的不会

这油门不对。按你这油门,螺距推到中点附近机机就熄火了,马上失控!

建议值:
油门曲线:
90% 85% 80% 90% 100%

螺距曲线:
0% 25% 50% 75%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