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电动机如何选择空气开关极数?

楼主(2012-09-21):
三相电机空气开关是3极的!单相电机应该是几极?单极还是双极? 如果双极是一相一零都接上吗?谢谢各位!

网友:
火线接上即可。零线应该直通。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如果是车床,选电容运转单相电机,开关使命用 倒 停 顺 三档开关。木工机械商店有卖的,叫倒顺开关。

如果不想反转,用漏电保护器最好,10多元一个。两极的,同时断开相线和零线。

网友A:
不要只接相线,说不定哪一天混蛋电工就把零和火弄颠倒了。

网友:
在农村两相入户的事也时有发生。我们这上个月就发生一起,家用电器都烧了。

网友B:
双极漏电最安全。零火线上开关上有标记。开关的额定电流选电机额定电流的1.5到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只接相线,说不定哪一天混蛋电工就把零和火弄颠倒了。

在老家最近搞电改,就有个电工把我们那一条支线的地线也接到火线上了,结果380威力果然强大,两个村民小组家里出了电动机只发热没爆之外,只要是插着电的电视机啊什么的统统报销。然后全部免费为百姓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车床,选电容运转单相电机,开关使命用 倒 停 顺 三档开关。木工机械商店有卖的,叫倒顺开关。

如 ...

如果想正反转 同时装漏电保护开关和双极空气开关可以吗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极漏电最安全。零火线上开关上有标记。开关的额定电流选电机额定电流的1.5到2倍。

同时装漏电保护和空气开关可以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装漏电保护和空气开关可以吗 谢谢

漏电开关是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空气开关,一般情况下,漏电保护部分是可以拆开的,也就是普通空气开关并联上漏电模块(在安装位置上的并联,电气上类似串联)就可以称为漏电开关。你买双极漏电开关就可以了,如果不清楚,打开你家的PZ30配电盒,里面有型号的(只要你家的入户电器盒不是老掉牙的保险丝)

楼主:
谢谢楼上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