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砂轮机(小钢盆做护罩)

楼主(2012-09-21):
东北的海棠早就已经糖心了。闰了一个月,感觉节气早了。

圆柱先车了一个台阶,铁垫圈加热套进圆柱,并加环氧树脂加固。掏孔。

用卡盘当台钳,钻坚固螺栓孔。

攻M6丝。

与绿碳砂轮粘接在一起。用的环氧树脂胶,渗透进砂轮很多。真是歪打正着,要是不渗透,还真粘不牢。

做护罩。

用心绘图,孔对得就是准。

36小时后,装上砂轮

海棠吃掉,钢盔(东北人管小盆叫小盔儿)罩上。

电磨切孔。只磨车刀和钻头,孔开得小,占圆周的50度左右。

以前给焊接刀磨断屑槽,磨完一用就崩刃了。前些天坛中有人说了,焊接车刀不要磨断屑槽。
崩刃后用金刚砂切片切掉了一部分,但切起来太浪费磨小磨片。剩下一部分没切透,用起子掰掉的,留下一个台阶,虽不影响使用,一直对付着用了,但看着不爽。
今天就想把这个剩下的台阶切掉。

以前磨的断屑槽,崩刃后通过切磨,就乘左侧一段槽了,原来刀刃片都有槽,磨完后美得不得了,一上车就傻了,全崩了。

几分钟后变成这样了。

台阶也没了。但还得仔细修磨,弄出点角度。

磨屑,看着薄薄的一层。

扫起来变成一堆。

从小盆中倒出一小堆。看来集尘效果不怎么好。

喷出的磨屑分类。铁和砂分开了。

盆中的那堆也用磁铁分离一下。左边两堆是盆内的,右边两堆是盆外的。盆外的颗粒粗一些。

下午感觉咽喉稍有不适。看来还得加吸尘装置。

网友:
哈哈,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很有创意  顶下

网友:
也买了个砂轮片还没装到电机上

网友:
做的好,防尘

网友:
不错不错 俺目前也没砂轮机用 等着也D一个

网友A:
车个砂轮发兰固定在轴上不好吗?你这样用胶粘的不安全不说,以后换沙轮怎么搞?还不保正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个砂轮发兰固定在轴上不好吗?你这样用胶粘的不安全不说,以后换沙轮怎么搞?还不保正同心度。

砂轮中心孔太细,只比电机轴粗1毫米。

电机轴是12的,砂轮也是12的,但制作时有误差,将近13毫米了。

网友:
那钢盔
海棠?还以为是苹果

网友:
磨刀技术还的练啊 实在是磨得太——

网友:
这样实在不方便使用。

网友:
不是不能磨卷屑槽,而是方法不对!磨的卷屑槽太窄,刀刃宽度也不够,刀刃强度不够当然会崩刀啊。磨刀技术还有待提高呀!怕崩刀就干脆不要卷屑槽,不是个事呀

网友:
我看起來怎麼像是蘋果呀?

网友B:
自己用着舒服就行,我是用不来你这个砂轮机,起码砂轮要露出来,那个小盆最少要割掉1/3才行,木板比小盆大5mm的边就行了,还要将砂轮裸露处挖掉,你不觉得木板碍事么?要我就重车一个轴套,轴左半直径12及M12,轴右半是靠山及直径20的轴并钻12的孔在套在电机轴上,就是说在电机轴上再套一个轴,将砂轮离开电机远一点,护套也动脑筋左移.还有电机最好用2800转的,转速低了费砂轮,灰也大,效率低.仅供参考.

网友:
我觉得这个盆也可以反过来装在砂轮里侧。

网友:
砂轮前面也应当有个架子。手和车刀也好有个依靠啊。另外木板太碍事了。

网友:
才磨一把刀就不适了?

网友:
明确说,你这个电机转速太低,应该是1400转的吧,最少要用2800转的,否则,线速度不够,砂轮损耗很快的。另外你这个刀片是成型刀,硬度高,但脆性很大,属于一次性的东西,我在北方时,一个废铁市场有好几百把,哥看看就走了,当时算4元一斤。砂轮都有一个指标 叫线速度,一般是30~40米/秒,这就是为什么砂轮,切割片小了以后,磨损特别快的原因。

网友:
第一张图是不是我们这边叫“哈哄”类似于苹果的水果?

网友:
还是买台砂轮机安全又好用.....

网友:
盆里的应该叫沙果吧?
另外东北都管小盆叫小盔?我在东北快四十年了,也没听谁叫过小盔啊。
焊接刀不磨断屑槽能用吗?
磨的方法可能有问题。

网友:
雷人的砂轮机

网友:
电机 +木板 +不锈钢盔  你太有才啦

网友:
磨個小刀就有這麼多粉出現
砂輪不就一下子就磨光了?

网友:
很不错  盆子厚点可一房飞出来砂轮就更安逸了   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着舒服就行,我是用不来你这个砂轮机,起码砂轮要露出来,那个小盆最少要割掉1/3才行,木板比小盆大5 ...

这个车轴套的办法好。

海棠果象鸡蛋黄那么大,不耐储存,摘下来过几天就面乎了,也叫起沙了。

这个砂轮片挺好的,我以前买的一个砂轮片黑色的,磨不动钨钢,磨铁时掉下来的砂子是铁的磨削量的四倍左右。

网友:
中 国人DIY的境界

网友(2013-03-26):
总是很有创意。

网友:
这小盔防弹可以 防不了砂轮

网友(2019-02-27):
砂轮机保护罩也可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