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大帮忙看一下伟力929主板这贴片电容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9-21):
由于没有带壳玩,磕掉了一个电容,现在起飞后会自动飘。各位大大有929的麻烦看一下红色圈里的贴片电容是什么型号的?谢了。

网友A:
我板子全部抹上玻璃胶了,十几米掉下来没事,现在还解决不到929飞高空抽筋下坠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板子全部抹上玻璃胶了,十几米掉下来没事,现在还解决不到929飞高空抽筋下坠的问题啊

o(︶︿︶)o 唉,伟力是这样的了。

网友A:
如果主板能升级一下,性能提高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板能升级一下,性能提高一下就好了

对啊,芯片不好。

网友B:
介颗看上去是电源退偶电容,你现在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零件掉了引起的。

网友:
楼主真爱细究,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颗看上去是电源退偶电容,你现在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零件掉了引起的。

就是这个勾掉引起的,能帮我测一下那电容值不?

网友:
我没有这个板哦,退偶电容你上个0.01-0.1uf的上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