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厘米电O配什么电机?

楼主(2012-09-21):
收了一个60多厘米的木O,做工不错,价格可以,如果想用3S电跑,速度期望值50-60之间就行,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电机?CNC桨的话用多大的?顺便推荐一下舵机。谢谢啦!

网友A:
60岂不是和MONO1差不多?直接参考MONO1就行了,但按安装方法就有所不同,不过论坛有很多O的帖子,你慢慢参考。

网友B:
个人意见:电机2858,3000KV左右。浆不懂,最好先用塑料的试好后在买CNC的。

网友:
要是2858,就用速翔3600KV,3S  33CNC好像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岂不是和MONO1差不多?直接参考MONO1就行了,但按安装方法就有所不同,不过论坛有很多O的帖子,你慢慢参考 ...

船长63厘米左右,宽19厘米左右,船底有断阶,应该是mon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电机2858,3000KV左右。浆不懂,最好先用塑料的试好后在买CNC的。

怎么试桨呢?

网友:
先估计一个差不多大的浆装上,跑船,全油门,跑两圈,看看电机烫不烫,在冷却良好的情况下,如果电机很烫,说明电机过载,换小一级的。反之换大一级的。如果温度可以接受,也就不用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