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alFlight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软件界面是英文的,现在不知道咋搞的,推油门,飞机明显往下压,不是起飞,是被压在地上了。。。
怎么校准遥控都不行。
貌似是螺距都为负。
不知道在哪儿设置
求
模拟器
高手指点。

网友A:
模拟器软件里选 通道映射 第三通道 反向 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软件里选 通道映射 第三通道 反向 打钩
按照你这个方法,油门最低点是最高转速,油门在顶上是零转速。。。 最高转速的时候 飞机还是向下压。。。。

网友B:
那个控制螺距通道名称好像是“旋钮”

网友C:
試試在控上設置螺距反向

网友D:
在通道映射里可以设置3D开关的,详情你看这里吧,关于
REALFLIGHT模拟器的通道映射EALFLIGHT模拟器的通道映射

网友E:
需要设置一下 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