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的天线可以拆的?看这图

楼主(2012-09-22):
我没有那么小的螺丝刀  是不是 拆了 可以扭天线下来呢?

网友A:
如發射沒有問題, 不建議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發射沒有問題, 不建議拆開.

我晕,我问这个可不可以拆,跟发射有没有问题 有什么关系!!!

哎·~教授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晕,我问这个可不可以拆,跟发射有没有问题 有什么关系!!!

那肯定是可以拆開的, 螺絲也肯定可以擰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可以拆開的, 螺絲也肯定可以擰下來.

我意思是 那个天线 是不是一个接口,扭下螺丝了, 然后就可以拆下天线,然后我可以换一个天线这样!

不过没见有人拆过,,不知道,因为我的情况是要换大功率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可以拆開的, 螺絲也肯定可以擰下來.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可以拆開的, 螺絲也肯定可以擰下來.

我意思是 那个天线 是不是一个接口,扭下螺丝了, 然后就可以拆下天线,然后我可以换一个天线这样!

不过没见有人拆过,,不知道,因为我的情况是要换大功率天线的
多谢你深夜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 那个天线 是不是一个接口,扭下螺丝了, 然后就可以拆下天线,然后我可以换一个天线这样!

...

先拆背板。

网友:
买个钟表起子试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换大功率天线作用也不大,发射功率是固定的,除非加一个射频放大电路

网友:
好XX的帖子。。。。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 那个天线 是不是一个接口,扭下螺丝了, 然后就可以拆下天线,然后我可以换一个天线这样!

...

不是,不可以。
天线是固定在控里的发射板上的,这个就是天线罩子上的螺丝。可拆换天线民用的一般都是sma螺口之类的,不可能就用这么一颗小螺丝。
还有我没d10,但拆过2801pro,这里的设计是一样的。

网友:
买个小螺丝刀呗

网友:
拆吧,卸了螺丝,再往外拔。。。估计就像伟力小控的结构,里面就是一条裸线

网友B:
楼主飞什么机,要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