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好盈铂金60A的白色信号线接入点在哪里?

楼主(2012-09-22):
昨天炸机把电调的白色信号线拉断了,现在不知道应该往那里焊,请教信号线接入点在那里,谢谢

网友A:
包皮割掉.应该会看到焊点断线的痕迹的.看看吧.

楼主:
正因为看不到才来请教的,因为整片铜片已经被拉下来了

楼主:
就是接白色信号线的铜片

网友B:
找到那个位置,再看那个位置还跟哪个点相连。。。

楼主:
找不到,都是蓝色,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