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XX坦克进行中...34楼更新炮塔360度旋转

楼主(2012-09-22):
加入1:35党,开始M1XX...(因要和女儿玩,只能抽空做,所以进度缓慢)

负重轮

底盘,用天线杆来做负重轮扭杆和扭杆孔

倒圆...

N20减速电机,选的6V,300转/分的

电机下面用塑料板垫平(必须的),防止电机倾斜

主炮,后面的是俯仰齿轮,已坏的玩具飞机上拆的

主炮侧面,上面的2个孔是开始准备的定位孔,结果发现组装时挺麻烦,就重新打了下面的两个孔

继续用板板构建...

上炮...

俯仰机...目前只做了俯仰,炮塔的360度旋转后面慢慢来...

网友:
顶啊,这个俯仰做得很好啊.............俯仰很流畅

网友:
欢迎加入35党

网友:
挺别致啊~

网友A:
那2个电机是用什么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电机是用什么电调啊

WH.SDT-2型 5A微型双路双向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WH.SDT-2型 5A微型双路双向电调

WH.SDT-2型 5A微型双路双向电调

是不是有这玩意 就能 同时控制 2个 马达了?

就是 前进 ,转弯,原地打转 之类的?需要重新设置遥控器吗?

楼主:
能同时控制2个马达,
不需要重新设置遥控器
只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电调有混控和不混控两个模式(肯定用混控啦)
混控一个杆控制两个电机(前进/后退,转弯,原地打转,车速),另外的杆就控制炮塔了,
遥控器上的其余开关什么的就控制别的功能了(随便加,灯,炮什么的,看你通道数了)
不知道这样解释的清楚不...

网友:
又流行起M1了

网友:
很干净很简洁很漂亮

网友:
很好啊~楼主做的很工整~漂亮~

网友B:
有1点疑问
1   炮管俯仰机构固定的位置 后面有点短  ? 杠杆原理  塑料齿轮会不会吃不消? 尤其是高速越野中对塑料齿轮是种折磨 ! 不知道说的对不 !

网友:
这下,又有很多35党的JJ又要翘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同时控制2个马达,
不需要重新设置遥控器
只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大部分都清楚了,不过还有一点点小疑问, 比如 油门杆 总是在下面(0% 油门的时候如何倒车……)

是不是对遥控器有特别的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都清楚了,不过还有一点点小疑问, 比如 油门杆 总是在下面(0% 油门的时候如何倒车……) ...

油门中位就是0,向上推就是前进,向后拉就是后退,
我是拿天6玩的,左手油,跟飞飞机一样的设定,

1通道是炮塔旋转机,

2通道是主炮俯仰机,

3/4通道是主电机控制(电调跟接收机相接只有两条线,其中一条不带信号线,但是不插的话只能控制一个电机,必须两个都插才能控制,但是随便插哪个都可以给接收机供电),

5通道可以控制灯的开关(也有想法用来控制扫雷犁的升降)

第6道还没研究

油门推杆可以自己加个回位弹簧,方便自动回中
但是我不打算加...
加了感觉费劲,得一直按着拉杆,没有它自己定位舒服,呵呵

不知道兄弟还有什么问题一起研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点疑问
1   炮管俯仰机构固定的位置 后面有点短  ? 杠杆原理  塑料齿轮会不会吃不消? 尤其是高速越 ...

结构原理如图所示

齿轮是尼龙材质的么,

高速越野只是主减速电机承受的力比较大吧,主炮这里没什么力的,再说主炮的重量就那么几g,

兄弟多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中位就是0,向上推就是前进,向后拉就是后退,
我是拿天6玩的,左手油,跟飞飞机一样的设定,

原来是 如此啊,我的是 天地飞6C 啊, 油门一直处于最下方 才是 0% 油门啊,看来 我这破遥控是 玩不得坦克了(不能倒车的 坦克 世界上有吗?好像没有吧,所以决定换一个遥控了)。

其实我本来打算入  1:35坦克的来玩 第一人称驾驶 的,然后买了一套 微型图传+摄像头,结果 搞了N久 搞不定,现在一直扔床底浪费资源啊……

网友D:
油门杆也是可以用的,双向电调会让中间位置才是中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杆也是可以用的,双向电调会让中间位置才是中立点

也就是说我这破遥控加2根弹簧还能用在坦克上哈? 能否 PM一下 淘宝 地址啊?顺便给个教程咯

网友D:
8楼写的复制在淘宝搜
摇杆松手自动回中你可以发回厂家给你改,改成左右手摇杆都可以回中,不过貌似没必要,油门通道用来控制炮管就可以,还方便定位
用2通道或者3通道(上下推摇杆的)控制坦克直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 如此啊,我的是 天地飞6C 啊, 油门一直处于最下方 才是 0% 油门啊,看来 我这破遥控是 玩不得坦克 ...

我的控就是6C, 转换成固定翼控制模式就行了,

关于油门,电调里的程序默认控制杆最顶点是电调+100%,控制杆中点为0%,控制杆最底点是电调-100%,

给油门杆加回位弹簧完全看自己了,
加了的话玩飞机就得再拆了...麻烦(我就只有个6C,2手淘的,呵呵),个人感觉油门杆其实挺紧的,没必要加簧.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写的复制在淘宝搜
摇杆松手自动回中你可以发回厂家给你改,改成左右手摇杆都可以回中,不过貌似没必要, ...

对的,根据自己的习惯和现有设备调整才是最好的,没必要买控

网友:
感谢各位模友的指导哈去淘宝买东西去了。

网友E:
这是自己做的车还是用组装模型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自己做的车还是用组装模型改的

1:35改,

全部自己做的话没哪个毅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1:35改,

全部自己做的话没哪个毅力......

那做不错

楼主:
更新360旋转

慢慢做,昨天做好了360旋转,因为舵机固定位置有误差,所以炮塔转到特定位置会卡,先这样,后面继续调整

单面附铜板

450齿

钻好孔,上螺丝...

切齿用AB固定,做的和炮塔座圈一样大

导电盘,360旋转时控制主炮俯仰

与导电盘配合的柱盘,中心螺丝接舵机信号线,
中间3个柱接+,外圈3个柱接-

组装完毕

和图纸对比下...

预装下...

用螺丝与车底固定

360度旋转舵机,位置有误差,齿轮要换

附上视频,还需修改,先意思下...见谅

网友(2012-10-24):
又一35党高手

网友:
如果能开炮就好了!

网友(2012-11-24):
转的还挺欢的哈  不错不错

网友F:
这一套控下来价格电调 和买一个成品的没区别!  改不起

楼主(2013-01-31):
引用 网友F:
这一套控下来价格电调 和买一个成品的没区别!  改不起

价格是没区别,但其中的乐趣区别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