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锂电池和红皮锂电池

楼主(2012-09-22):
狮子锂
电池
和红皮锂电池这两款 那款比较好,新手在此谢谢啦!

网友A:
狮子 真的 我3.7报警 降落几秒以后电压回到11.8 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都一般,按楼上说的,红皮估计还要好一点,红皮电池我入魔的时候用过,飞练习机还可以

网友B:
有过的才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