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求帮忙解答。(关于T插)

楼主(2012-09-22):
我在焊T插头的时候是用钳子加橡皮筋固定法,然后给烙铁上焊锡,然后把烙铁放到线和T插头的连接处,过一会焊是焊好了,可是我发现拿T插得另一半插不进去这个头了,是金属太热吧把T插塑料烫了,我给怎么办呢?可以让公头母头插紧以后再焊吗?

楼主:
求帮忙啊!谢了啊!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呢?lz烙铁是多少w的?我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熟练生出百巧来

网友C:
检查下,应该 是焊的问题

网友D:
拿个空的公母头插好以后再焊就不会变形了,我都是这样焊的。

网友E:
插头耐热的材料都被楼主焊化了……说明加热时间过长,请使用好的焊锡,烙铁温度不需太高,温度太高会瞬间蒸发松香,就没有助焊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