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失控,惨炸~

楼主(2012-09-22):
这是我上XG8之后的第二次疑似失控。
接收是RG611原装接受!
第一次,倒飞悬停,突然失去动力~约1秒后动力恢复。下来没发现任何插头有松动,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第二次失控~
记得当时的情况是,尾巴朝下,正想推升降翻正姿态~我就很顺手推~什么?推舵?~动作呢?反应呢?有木有????木有?~~我晕~失控~????
有三个魔友的见证下,飞机尾巴直插地球,变身蝎子尾巴~~~
这是什么回事啊?炸下来检查舵面和尾巴又不见异常~难道611接受不靠谱?
当时距离还不到50米!
图上传中~

网友A:
看到标题,还没点开,我就祈祷~~~
不要是华控,不要是华空~~不要是华空~不要是华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题,还没点开,我就祈祷~~~
不要是华控,不要是华空~~不要是华空~不要是华空~~~~~~~~~~~~~

我以前用2801pro飞了一年多还真没见过失控,现真不见得进口控比国产控有什么优势~

网友:
看到标题,还没点开,我就祈祷~~~
不要是国控,不要是国控~~不要是天地飞~不要是华科尔~~~~~~~~~~~~~
进来后看到是进口控,呵呵~此刻我的心情您懂的~~~~~

网友A:
中山兄,怎么又开始搞小姨子了。
表现如何,我准备无副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山兄,怎么又开始搞小姨子了。
表现如何,我准备无副翼了。

ZYX表现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ZYX表现不错啊~

用的啥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啥舵机?

KST215MG
失控时,我还以为舵机挂了呢~

网友C:
电池用3S还是6S?

网友D:
我朋友的zyx也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用的jr11x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朋友的zyx也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用的jr11x

11X?你换高频头吗?DSM2还是DMS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标题,还没点开,我就祈祷~~~
不要是国控,不要是国控~~不要是天地飞~不要是华科尔~~~~~~~~~~~~~
进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3S还是6S?

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831装450上,要是再失控,就换控~

网友:
上V8,可以记录接收丢帧的情况

网友:
那么好的灰机  可惜了   如果装飞控就好了

网友G:
一看就,我猜是JR的。进来一看果然是JR的。哎,还是不行,发射制式一直在改,一直都不稳定。还是FUTABA得好。底子好,本来就是做 无线电的公司。我用12FG T8FG 12Z FF9 6EX 4VF T8J ,纵横4年模坛都没出现过失控!

补充,一次在厦门航拍的时候 用14MZ ,出现失控,那是因为飞到飞机的航线下面,据目测 民航大概就在我的飞机上面 200米的高度。估计被屏蔽了。

网友:
默哀3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我猜是JR的。进来一看果然是JR的。哎,还是不行,发射制式一直在改,一直都不稳定。还是FUTABA得好 ...

现在很怕失控~唉!~~~~~

网友:
慰问一下,赶紧找配件修好啊,争取明天有的飞

网友:
天地飞+华科 从来没有失控过。

网友:
日货还是过了这阵风头再用吧,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未必一定是失控,电池接头,电机接头有问题也会出这类似的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我朋友的一台JR7通控就试过几次失控,我原来用天地飞加飞梦的2.4G也没失过控,只是控用了几年后,电位器不太好,所以才换了

网友:
看到标题,我就祈祷,不要是JR,不要是JR......
点开一看,又是JR,艹,JR XG系列的貌似已经多次失控了,我也是用XG7的啊,欲哭无泪
看来下回飞飞机前在控上面贴个“控是日本控,心是中 国心”就可以保佑我不失控了哦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我猜是JR的。进来一看果然是JR的。哎,还是不行,发射制式一直在改,一直都不稳定。还是FUTABA得好 ...

这个牛逼!!哈哈!!

我也顶服他爸,小日本的东西就是好

网友:
目测楼主的飞机没有副翼。。。靠神马来平衡?

网友H:
倒飞悬停,突然失去动力~约1秒后动力恢复。下来没发现任何插头有松动,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种情况 很大可能不是 遥控器的问题  检查下 陀螺仪的感度线 是不是松了 最好换一根新的

在一个就是检查 电调   电调的 BEC 供电不足 也有可能引起 这种情况

你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   也炸了好几次  后来用排除法 找到了 原因!

网友:
我的XG7目前还没有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飞悬停,突然失去动力~约1秒后动力恢复。下来没发现任何插头有松动,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种情况 很大 ...

BEC供电也有可能,215MG耗电也不少~
我用的是铂金电调,但这舵机很多人在用,也没见有人反映这个问题。
我检查过了,所有插头都无松动!

网友:
如果飞600中山哥就蛋疼了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中山的600炸了,还好是450,目测损失不大。

网友:
最重要是人沒有受傷.

网友:
原来JR 是这样的

网友:
中山杂不怀疑是铂金电调的毛病呢?
我用花牌从来没有问题,以前也用过铂金的60a的也没有问题,该不会是铂金40a的电调供电不足?

网友:
换回国产控吧!

网友:
215mg...很费柴

查下你的电调,八成是bec有瞬间掉电。有示波器的话很容易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