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30A驱动MC6500pro v4测试【视频已上】

楼主(2012-09-22):
很久之前就入了mc6500pro,使用的是wkm飞控的云台增稳。后来入手了一个飞宇FY-30A,利用一根线直接接入接收机,用作mc6500pro的云台增稳。

昨天安装到深夜....···

飞宇的云台补偿范围太小,所以在调整过程中要对云台进行机械调整。但是它这个需要调的地方太多了啊!!!!

球头的拉杆太长了!又不舍得剪短啊!!!!

不说了...简单的调了一下就出去拍了段视频。

我觉得飞宇这种调整感度的方式(拧)比那种调数据的方便多了...(个人意见,请勿拍砖....)

上视频.....

这个是用软件处理后的对比视频

网友A:
补偿范围小的话是不是皮带轮控制动作的云台就不适用了?
另外这个算是开环还是闭环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范围小的话是不是皮带轮控制动作的云台就不适用了?
另外这个算是开环还是闭环的控制?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没有对补偿量做反馈

网友A:
FY30增稳和WKM增稳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30增稳和WKM增稳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是这样的,像飞宇这类陀螺是直接可以机械调参的,就是用一个螺丝刀拧他的三个旋钮就可以了,相对于飞宇WKM就要复杂得多,需要连接电脑进行参数的调整,个人认为飞宇的这种形式是比较方便的。但是飞宇的调参范围有限,而且对于振动相当敏感,各有千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像飞宇这类陀螺是直接可以机械调参的,就是用一个螺丝刀拧他的三个旋钮就可以了,相对于飞宇WK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2-11-17):
这个不错!我一定进一个玩玩

网友:
楼主做的画中画搞的我很疑惑啊,到底哪个是处理过的?

网友:
感觉效果已经很不错了,期待楼主进一步的的测试视频。

网友(2013-02-13):
有了新的连接方式,你的悟空连接飞宇,之后在控制云台,试试,有莫有试过。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