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持攻丝机---801电批加装攻丝头

楼主(2012-09-22):
     用在5mm铝板上进行挤压攻丝M3的。夹头用的是5*4的船索头,丝锥是M3的,柄直径4mm。
    为了方便电批换向,我做了换向电路,按压一下电批上的开关,释放后就换向一次。继电器的切换是在电机停止工作时进行,因此触点不会产生火花导致烧蚀。
    软启动电路部分,当按压电批上的开关时,电机不会马上工作,而是由电路提供相对缓慢上升的电压,因此电批上的开关也不会产生火花烧蚀。
    限流部分。虽然电批有力矩打滑装置,但有时也会堵转,而直流电机堵转的电流是比较大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加了限流。当然,限流之后场效应管的功耗比较大,因此不能出长时间堵转。如果换用可控硅,则可以在堵转时切断电源,但在我所需功能上会导致换向逻辑不正确,所以没有用上这个。

网友:
这是要干嘛?

网友:
哈哈   我也有个802的国产货,以前没买手电钻的时候,好想好想把前面换个活动夹头 一直拖着就没换
后来有了手电钻,感觉还是有这个的改装价值,毕竟这个小巧便携,一般用用足够,可能是我的手电钻
是大号的,一般一点小事情不想拿出来用,感觉太麻烦了,而小电批不管干什么都会拧螺丝,所以携带的
概率高些,要是能随手就换个钻头用,是在是太方便了。   但是拿来攻丝  这还没想过

楼主  V5

网友:
不错,电路看一下吧,感觉不用软启动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
我是用充电转. 力量可以调.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国产10.8V锂电充电钻的飘过

网友:
我也有一个种,,,直接上50V力很好

网友:
这个只能攻4个以下的吧

网友A(2012-11-05):
我也是这么干的,用的是35块钱一个的802电批,不过是直接推拉换向开关,M3的丝攻,挤压、螺旋、直槽、先端都能用,2把攻了几万个孔了,已经坏了一个电机,电机12块钱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留下备份.....

网友:
这个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
好手艺,佩服

网友:
总感觉手持着会憋断丝锥锥。。。我用扳手都要小心翼翼的。。

网友:
电路盲看不懂LZ的图啊。。。想搞个带行程开关自动的

网友:
实用直接充电钻力量会大点,电批只能小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钻带扭力调切的一般是自紧夹头,反转就松了..我费了老大劲换了个普通夹头做过一个很好用,后来把个烂台式 ...

夹头中间是有个反丝固定的,反转也不会松地

网友(2013-09-15):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干的,用的是35块钱一个的802电批,不过是直接推拉换向开关,M3的丝攻,挤压、螺旋、直槽、先端都 ...

用国产的802电批,100多点的那种,220V直插的那种,扭力很大很大,就是有时候会漏电

网友:
我用正反转电钻~额~

网友:
这个东西同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