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6充电器降温方案

楼主(2012-09-22):
    用B6充6s,设定为2.2A充电时,适配器和充电器发热相当厉害,完全不敢用手摸,于是想办法对两个东西进行改造,经实际检验,温度很低,温温的。
见图:
    在适配器上面开一个孔,用泡沫胶将风扇(电脑城买的,5块一个,这个风扇是6V的,所以串了两个电阻)固定,用透明胶把周围封严实。
在适配器侧面也开个口子,让风从这里出来。风扇的电直接取输出电,因为风扇功率很小,所以不会影响充电。风扇只封了三面,是因为我给风扇装了个电位器,可以调整风速,但发现电位器有温度,为延长寿命,所以留一边给电位器也散散热。
在电脑城淘了个最小的风扇,10元,老板说越小越贵。把B6侧面的散热孔挖大,涂上502,把风扇粘上。取电来自于B6的输入,也为12V。

工作状态。
经测试,温度很低了,比之前好多了。呵呵

网友A:
不要用吹的,要用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吹的,要用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吹的,要用抽的

也这样想过,但是这种风扇,不能反转,要想抽风,必须把风扇反过来装,这种风扇反过来安装时不太好装,风扇容易磨到其他的东西
还是谢谢你的建议哦,下次有别的风扇我再试试

网友B:
50w的功率烧不了的,不用散热也可以

网友:
电源也很热说明的你电源不行,建议你抽个大点的电源,B6充电不算热,放电那才真叫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w的功率烧不了的,不用散热也可以

谁说烧不了,我那天4块电池并冲板一起冲,最大功率5A,冲到半途闻到一股糊味,还以为B6烧了,结果是配套买的电源烧了,都是佩的山寨电源,危险的,后来买了一个260W的开关电源,现在5A冲电池,电源感觉就是温温的,倒是B6火热,估计那天也要烧,改天也加个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烧不了,我那天4块电池并冲板一起冲,最大功率5A,冲到半途闻到一股糊味,还以为B6烧了,结果是配套买 ...

我说的是烧不了b6 一向照充没事,不过那电源确实该早点换了。

网友:
电源需标,最简单的解释

网友:
B6最重要缺点是不稳定,充电严重不平衡,而非散热!  即便是这么搞,散热好了,充6S也是会很快挂的,与其折腾它,不如换其他好一些的充电器

网友:
无线电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