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检测燕尾平心度的吗?

楼主(2012-09-22):
弱弱的问一声,是不是检测精度的

网友:
量尺寸的

网友:
同楼上,量尺寸!

网友:
检测平行度的

网友:
错了.不是平行度.平行度通常是在平板或大理石上面拖表检测.

这里用了两根圆本棒...目标是检测燕尾根部的宽度..通过三解函数,可以算出燕尾底部的宽度.

网友A:
在平板或大理石上面拖表检测是平面度不是平行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平板或大理石上面拖表检测是平面度不是平行度!

呵呵...不必激动...面对面的平行度就是在平板上拖表检测的.
此燕尾两个面之间不存在平行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平行度可言..

非得要说平行度的话..就是燕尾两斜面分别与两底面构成的夹面的中线...两条中线之间的平行度..

可以理解为两轴线的平行度,试想想在空间内..两条轴线的平行度是怎么理解?

初中几何有解释..大意大概就是..首先.这两条线.应当首先在同一个平面...然后.在这个平面上..它们是相互平行的..

空间上两条线之间平行的概念...回到这个实例中...试想下...真要检测平行度的话.就首先要保证左右两个面是同一个面(第3图)

再去检测平行.而单线地测量...就能完成这两个动作吗?所以...如果真要说用这种方法去测量平行度的话..我觉得是有漏洞并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网友:
鳩尾槽的槽底無法被任何量具測量
所以必須使用標準圓棒再經三角函數計算以取得槽底尺寸

网友:
好了.借这个问题...向大家推荐一个增加经验的办法...就是可以买些机加工的书来看..书中自有黄金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特别是机加工行业.你的经验几乎可以直接和你的工资挂钩..

我说推荐的是一个方法...不一定要是这本书..除了这本书.我还有另外一本书...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思维一定要扩展开来..要发散..有多种可能性的..

回到这个问题..上几张图吧..应该可以很好说明此问题了...如果对大家溢..请给我一几小红花,以示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必激动...面对面的平行度就是在平板上拖表检测的.
此燕尾两个面之间不存在平行关系...所以.没有 ...

呵呵~误会误会.我用错了后面的一个符号了.指正我错误者即为我师者!很乐意得到兄弟们的指教.

这是在<<刮研技术与机床导轨的精刨和磨削>>书中看到的图.

这是在<<刮研技术与机床导轨的精刨和磨削>>书中看到的图.

网友:
送花。有什么好书请多介绍。

楼主:
谢谢,真的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