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少A的电调跟多大的电机能用6S锂电?

楼主(2012-09-22):
如题!谢谢!

网友:
条件不充分,结果难回答

网友:
电调上写着S数的,一般电调的铂金版和A系列都支持6S,最小的好像是40A....电机也是说明上面写着是几S电池用的电机的.6S的电机可以4S用.4S的电机6S用就会烧的,电压过高嘛

楼主:
我想上6S锂电,推荐套电机跟电调吧

网友A:
请你先说清楚你的基础条件   比如什么飞机  需要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先说清楚你的基础条件   比如什么飞机  需要载重?

我玩车平跑。。。

网友:
晕  车用电调还真不知道有那个支持6S的

楼主:
现在用3S锂电玩基本5块轮胎就没了。。。想感受下6S

网友B:
车用电调支持6S的还是多,比如无刷版的E-REVO的原装,还有好盈150A的那个都支持呀.难道想用1/8车的用马达来飞四轴,那估计负重10KG都不是问题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用电调支持6S的还是多,比如无刷版的E-REVO的原装,还有好盈150A的那个都支持呀.难道想用1/8车的用马达来飞 ...

电调跟多都支持电机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跟多都支持电机怎么办。。。

没理解到电调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到电调跟多???

电调倒是很多支持6S,电机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倒是很多支持6S,电机怎么办

车用马达很多都支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用马达很多都支持呀,,,,

能推荐个不?我怕上了6S马达直接爆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个不?我怕上了6S马达直接爆掉。。

如果比较纠结就买个erevo的原装电机,或者flux的原装马达,好盈4274sl支持的都是26v.

网友(2012-11-01):
400左右KV的电机用6s吧

网友:
2000kV以下的用6s都没问题
电机主要是最高转速不超过5-6万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