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小O调试好试跑了几圈

楼主(2012-09-22):
这次吧压浪板调好还有吧电池的位置往前移动了一点,效果相当好,船很稳了速度也很快,小弟新手第一次装船,还是瞎装的能有这样的结果真的很兴奋,再请教个问题,我的电池用的是5000毫安30C自己组的,问题是每次跑船都会有同样的结果,结果就是烧香蕉头或烧电池焊接点,每次把焊接的地方都融化掉,是不是焊接的不好,还是我的电机电流太大引起的,4S跑跟3S跑都一样。我用的是KK3062电机3800KV的,36桨,电调是海王120A,跑下来电调电机都不热就是电池很烫,大虾们帮我诊断诊断,我想用2节4S并联会不会电池发热好点。

网友:
帮顶
坐等楼下解答

网友A:
换大电流的XT150插头和大一号的电线.电线细了发热大.求发详细配置,,,,,我有个65O的壳子都放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电流的XT150插头和大一号的电线.电线细了发热大.求发详细配置,,,,,我有个65O的壳子都放几年了 ...

电线用的是12AWG的,KK电机3062 KV3800,海王120A电调,5000毫安30C电池,香蕉头是6MM的

网友:
轴芯是否转动畅顺?还有同心 换个35桨试试 还有 电机KV用4S有点高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换了别的电机可能早就暴磁了,逼近是380级别的电机,用了4S还用436桨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对电机电调都以一种负担。虽说楼主装了水泵。

网友:
放心用吧,kk电机可以承受不只这个电压,主要加强电池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B:
那我3674KV2475的冰轮电机岂不是可以承受6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3674KV2475的冰轮电机岂不是可以承受6S?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的就是用2节4S并联的,电池不烫,但电调烫得厉害,我也在找原因

楼主:
我下次并联试试现在没有多余的香蕉头做不了并联线,我用的外加水泵冷却很给了,不管怎么跑电机和电调都不热,只有点温热不超过30度的,今天把电池的级片都是用螺丝固定的不用焊接的了跑下来比原来好很多,基本不烧什么东西了,电池问题也降下来很多,还有就是今天没有跑的太厉害,一报警就不猛跑了,所以电池没有那么烫,不过以前一上去不到2圈的全油门就烧了,原因可能是电池连接处焊接不好造成的,谢谢大家给我出主意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我的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航呢,

网友:
KV值高了,KV越大,电流就越大,65的O艇建议转速不超过5W转/分钟

网友:
桨略大,不能长时间满油
没烧东西算幸运了

网友:
速度挺快了。。。。不错

网友:
跑的不慢

网友:
你快的代价很高的,你再跑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