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四轴,油门给到10%只有两个电机转,推到30%四个才一起转!

楼主(2012-09-22):
油门推到10%的时候只有两个电机转,另外两个不转,当油门推到30%的时候四个电机就一起转了,这是神马原因,请教了????

网友:
是否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A:
可能是没放平起飞

网友B:
毫无疑问没做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没放平起飞

亲,我是用电调调试器给的信号测试的,并非接到飞控板,所以不是平不平的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没做油门行程校准!

亲,是电调插入飞控板调节油门行程还是单独对电调进行行程设定,如果是单独对电调设定,又该如何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是电调插入飞控板调节油门行程还是单独对电调进行行程设定,如果是单独对电调设定,又该如何设定?

亲,请看飞控和电调的说明书~不同的牌子的操作不一样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是电调插入飞控板调节油门行程还是单独对电调进行行程设定,如果是单独对电调设定,又该如何设定?

亲!建议最好单独做好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并确定每个电调的参数一致(如电池类型、低电压保护模式、进角等),这样会消除一些安全隐患!具体方法仔细阅读电调说明书!亲,玩模型要耐心和仔细的看资料的!

网友:
一个是油门二个是电调

网友C:
亲:这个情况我试过了。原因是装机前没有对电调进行单独调整的原故。
后来经过高手的点评,把电调拆下来,重新装上红线,然后按《电调说明书》进行一次校准,校准之后,切记再次拨掉红线。就OK了。这个办法准行

网友C:
接上NAZA,只留下油门信号线,其他线拨掉。把油门推到最大开机,再打开遥控器电源;然后再接通电调和NAZA的电源。按《说明书》很容易就设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这个情况我试过了。原因是装机前没有对电调进行单独调整的原故。
后来经过高手的点评,把电调拆下来, ...

亲,你说的红线是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NAZA,只留下油门信号线,其他线拨掉。把油门推到最大开机,再打开遥控器电源;然后再接通电调和NAZA的 ...

你知道他使用的的NAZA飞控?

楼主:
其实我用的是KK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但我的飞控是MWC

四个电机有两个先转,第三个随后转,第四个最后转
交换了电机信号接口也是一样的
重新刷代码也是一样的结果
电调分别校准油门行程了
但问题没有解决
感觉不太是电调的问题

比如说
FL FR BL BR四个输出
不管哪两个电调接FL BR
都是这两个电调先转

网友:
kk要接着fc校准。。。旧版的是把p调到最底然后校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但我的飞控是MWC

四个电机有两个先转,第三个随后转,第四个最后转

mwc的话有没有调整min throttle/max throttle和遥控对应?还有起飞的时候最好是一下大油门提到高于地面效应距离。。。 一般是2x浆长为佳。。。因为在地面的时候会过度校正(特别是开着auto-level的话)就会导致不同时转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mwc的话有没有调整min throttle/max throttle和遥控对应?还有起飞的时候最好是一下大油门提到高于地面效 ...

min throttle/max throttle和遥控对应
是不是指代码里面的设定数值要和上位机检测到的遥控器油门数值最大最下对应?

另外2X桨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min throttle/max throttle和遥控对应
是不是指代码里面的设定数值要和上位机检测到的遥控器油门数值最大最下对应?
是。也要和电调一致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要用在同一台上的电调并联。。 拔掉vcc(bec供电线)然接到rx上油门一起同时校准。。 这样可以保证所有电调的校准一致

另外2X桨长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起飞的时候油门一拉直接提升到2倍螺旋桨长度的高度。。。例如12寸浆。。一把提到24寸+的高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也要和电调一致
我一般都是把所有要用在同一台上的电调并联。。 拔掉vcc(bec供电线)然接到rx上油门 ...

我去试试
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去试试
多谢!!

当然。。。记得留一根供电。。拔掉其他的是为了防止相互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记得留一根供电。。拔掉其他的是为了防止相互干扰

MWC的飞控是由电调供电的我每个电调都单独调了油门量程 难道非要一起调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WC的飞控是由电调供电的我每个电调都单独调了油门量程 难道非要一起调吗?

很多遥控用的可变电阻不好。。于是乎每次min/max的时候会有差别。例如我的设置在1095~1905.。 但是实际读的时候太用力的话会变成1090~1910什么的
这样的话量程就不同了

校准的时候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会导致电机启动时间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遥控用的可变电阻不好。。于是乎每次min/max的时候会有差别。例如我的设置在1095~1905.。 但是实际读 ...

但是我的情况远不止几十的差别

最高的电调输出到1300了  最低的还是1000没转

网友:
如果这个是mwconfig的仪表盘上显示的的话。。。试试每次起飞前校准gyro。。(我也有过启动不均衡的情况。校准gyro后就同时起来了。。。感觉是mwc的bug)

具体操作

希望这个图看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