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FR8接收机使用加长天线后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2-09-22):
在TB上看到TFR8的接收机竟然还有150MM\400MM的加长天线,请教一下,换这个天线有什么增程吗?或者有什么威胁!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不值得问啊!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网友A:
LZ , TFR8的距离比较远,可能会受一些干扰啊,导致信号不稳,加长天线,在距离上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就是增强信号的稳定,
不过一般都是用不到的,因为一般500m以内就够没爽飞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