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看看电机问题!!!

楼主(2012-09-23):
忽然精神来电,想捣鼓捣鼓很久以前买下的固定翼的设备,连上无刷电机、电调、接收机,打开遥控器,推动油门,问题出现了:
          刚开始时,推油门就转,然后瞬间油门拉到底,电机就会缓慢的停止,还能正常。但是拔插几次电源后,一推油门,电机猛转,瞬间松油门到底后,电机会很猛的停止转动!!放在桌子上会摔的跳动,这种情况请教模友们诊断。。。谢谢。。。。

网友:
重设电调,原来不带刹车,现在带刹车了,估计里面设定丢失返回默认状态了,和电机无关。

网友A:
“电机会很猛的停止转动!!”——刹车了!
有的调速器可以设定有没有刹车——看说明书。

网友:
  楼主需要潜水艇一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很猛的停止转动!!”——刹车了!
有的调速器可以设定有没有刹车——看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
控是天地飞06C的。。。。麻烦你现场直播吧。。手把手教教吧

网友(2012-11-09):
我的也是有过这种状况,重设电调,重新对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