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23):
我的DS520前些时间用着一点问题没有,后来连接
陀螺仪
的那个插头坏了本打算从接一个插头,可是没那样弄,自己直接给拆开换了根线。换的时候电位器的焊接部分全部都给焊了下来线换好了以后装上用
舵机
测试器试着没问题都正常后来装到飞机上不知怎么的自己居然抖舵了,,我滴个郁闷呀,各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指点一下咯

网友A:
那电位器是不能随便焊的,要控制焊接温度和时间,你这种情况换电位器吧

网友B:
拆电位器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