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圆盘锯片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锯片能锯铁吗?

楼主(2012-09-23):
锯片上写的 48TD是什么意思? 直径45毫米,厚度0.97毫米,内孔直径13毫米。

买时老板说是钨钢的,价值四五十元。

楼主:
如果不能锯铁只能锯木头,还能叫 铣刀锯片 或 圆盘铣刀 吗?

网友:
应该是48齿吧,不像钨钢像高速钢

网友:
不是钨钢是高速钢的

网友:
V-CUT刀,线路板厂用。

网友A:
钨钢不一定好..因为脆..很容易崩.

当然.钨钢我没用过.我用过最好的一种是表面经过氮化处理的高速钢锯片 ...割不锈钢都是涮涮的..

根据我的经验.锯铁的话..像45啊.A3钢啊...用最烂,最便宜的HSS锯片 足唉..甚至已经崩了几个齿的照样能锯.就效率低点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钨钢不一定好..因为脆..很容易崩.

当然.钨钢我没用过.我用过最好的一种是表面经过氮化处理的高速钢锯片  ...

乌钢极易崩成这样,这东西还很贵这一崩就一千多

网友B:
钨钢适合大批量生产,小批量没必要,不小心烂块,心疼。不过这个也有二手的卖,我就买过,按重量买的钨钢的就像楼上的相片都是亮亮的,你这个应该是高速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钨钢适合大批量生产,小批量没必要,不小心烂块,心疼。不过这个也有二手的卖,我就买过,按重量买的{:1_61 ...

是的大量生产用钨钢的,一般每天二十四小时生产能顶一个多月,磨上四五次就能顶上半年,七百多块的铣刀片分到成本就极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大量生产用钨钢的,一般每天二十四小时生产能顶一个多月,磨上四五次就能顶上半年,七百多块的铣刀片分到 ...

是锯铝的吧,那么耐用啊,我没买过7百多的,买过1百多的,锯了一天,烂了块,不舍得了,继续用高速钢的。我加工的是铁的

网友:
一般是卧铣上用的!可以锯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锯铝的吧,那么耐用啊,我没买过7百多的,买过1百多的,锯了一天,烂了块,不舍得了,继续用高速钢的。 ...

干这个的油压阈的电磁阈心,出口日本的

楼主:
数了一下,还真是48个齿,表面灰黑色。

网友:
这种铣刀,,,我这旧货8元一片

网友D:
看着上边齿好像开锯路了,金属用的貌似不用开锯路吧,一般木头什么的才开,哈哈,我也不确定呢,轻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上边齿好像开锯路了,金属用的貌似不用开锯路吧,一般木头什么的才开,哈哈,我也不确定呢,轻拍啊

开了,买时就开了。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了,买时就开了。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可能是锯切屑有粘性的物质用的吧,应该不是干铁的,毕竟铁屑好排出

网友:
除非用来切专用的窄缝或者窄槽。即使是HSS的锯片用来切铁也不在话下。

网友:
价倒是不贵,我买个博士割木头的花了80

网友E:
V-CUT刀 就是钨钢的。用于线路板上开槽。我正在做一台那样的台锯。过几天就亮相。那个槽是把线路板分割开用的。像成板得巧克力一样。一块块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