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封与轴的配合

楼主(2012-09-23):
一个需要密封的壳体,现在需要对轴安装油封油封是8*22*7和18*30*10(内径*外径*宽)请问前辈与油封接触的安装孔·轴的尺寸需要多大尺寸,及公差。这个应该有相关标准参数的小弟无才没找到。只知道这些尺寸对密封效果和使用寿命很重要。
望前辈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买的油封

楼主:
图片上传失败级别太低

网友A:
油封安装位基本是过盈配合,一般孔位小个几丝就可以了。

网友A:
轴的公差根据轴承配合标准来,油封密封唇口弹性可变的,基本不需要考虑,选择对应的尺寸就好。

网友B:
油封骨架外圈有一层橡胶。有一点申缩性的,内圈唇口内有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