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锯片铣刀杆,首次使用百分表

楼主(2012-09-23):
手板车手柄,肯定不是钢的。

直径车到与最粗的弹簧夹头内孔一致。

传说有一种工艺叫淬火,我怎么也不相信铁会淬成钢,不过还是要试一试。

颜色倒是变了,用锯条锯个对位标志,以后每次安到弹簧夹头内时标志对准定位槽。

车了一刀,车到卡爪夹持位置。转了一圈,找到指针读数为负的位置,然后转表盘使零位对准指针。

转过约180度,找到读数最大位置,是3个小格。请百分表高手帮忙分析,这三个格的不圆度,是主轴引起的吗?

再测没车的地方,靠近原来卡盘卡爪夹持处约1厘米。找到负值处,表盘调零。

转过90度,将近3个格。

转过180度,约6个格。

转过270度,负2.5个格。

转回360度,又归零了。

总不圆度8.5个格。误差这么大不一定都是卡爪的问题,这个孔最粗的夹头做得比较粗糙,没磨内孔,直接镗一刀就开缝了。

楼主:
悄悄学习了各位达人在别人的帖子中的指导性意见,定位台阶做在杆上。刀杆最粗部分16毫米,手锯锯断的,锯一刀用一根锯条,这还是在大润发买的好锯条,小卖店买的几毛钱一根的需要两根才能锯断。

钻孔攻丝做压盖。
试切。煮豆燃豆萁,就拿刀架压铁开刀吧。

顺利切掉,声音比手锯还好听。唰唰的声音。

切面

就是我这个锯片中心三分之二是变厚的台阶,只能切深度9毫米左右,再深就碰到台阶了。锯齿无磨损。

看来还得买大锯片。

网友:
感觉第一张图振纹好大,介是神马车床 ?

网友A:
自己做弹簧夹头很好。

网友:
对于没有床也没有空房间放床而渴望拥有床的人来说,你这帖子不是一般的毒药,是断肠散啦

网友:
不加喷枪的话,淬火温度很难达到。

网友:
夹头是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弹簧夹头很好。

看帖不仔细啊。

网友:
自制的床吗

楼主:
床是买的手板床,改造的。弹簧夹头是自制的。

网友:
材質可能不太對
淬火溫度也不夠
所以鋸條才有辦法能開那個對位標誌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装车刀

楼主:
二楼已更新,欢迎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悄悄学习了各位达人在别人的帖子中的指导性意见,定位台阶做在杆上。刀杆最粗部分16毫米,手锯锯断的,锯一 ...

你再想想,定位台阶做在杆上和做在压帽上有区别吗. 同心度一样要靠和孔间隙配合,平行度也都是在杆身上。你这样的结构就会突出个头,工作起来碍事。
内缩式的压帽早就是主流做法啦。一般只有小径刻线用锯片铣刀,螺丝沉不下去才把台阶做到杆身上
要独立思考判断,不要有从众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想想,定位台阶做在杆上和做在压帽上有区别吗. 同心度一样要靠和孔间隙配合,平行度也都是在杆身上。 ...

有区别,台阶在杆上更容易达到高定位精度,帽和杆的配合稍差一点没关系,降低了制作难度。你发的图片那种是好,但帽和杆要精度配合。

另外,我的圆盘内孔是13毫米,确实是属于螺丝沉不下去那种。即使能沉下去,我的床也达不到你做的那种精度。

不过我还真想买个大锯片,请推荐一种价格低,好用的。10厘米左右直径。

网友:
一直想用木工用的合金锯片拿来锯铁,不知道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区别,台阶在杆上更容易达到高定位精度,帽和杆的配合稍差一点没关系,降低了制作难度。你发的图片那种 ...

除了制作难度稍有增加,其他没差的。你没试过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我自己感觉锯片铣刀在铣床加工中利用率不算很高,大锯片铣刀可以备一把110,内孔好像是22,高速钢材质的就行了。硬质合金价格高,薄片很容易碎裂。

网友C(2019-02-27):
这样装车刀真新颖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