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返厂修理,闲着无聊,干了两件“大”事

楼主(2012-09-23):
话说前几日兔子上电无反应,返厂修理,连续数日浑浑噩噩,不知何处解忧,忽心生妙计,开始工作

其一 自制兔子led控制板

以前机臂上的led灯带是用一个50元的夜航灯模块控制的,但是闪烁方式有些单一,兔子上的led接口又不能驱动大电流的灯带,突然想到继电器,感觉可行,速购了一批零配件,奋战一下午,得此成果
八个继电器由飞控上的八个led端口控制,来实现机臂上11.1V led灯带的闪烁,并留有4个常亮的端口,以保证安全,此外有一组6V常亮端口,为扩展激光模组预留

其二  天七改装可拆天线并加4W功放

天七的信号其实还是不错的,只是天线不能拆让我觉得挺不爽,于是决定给他拆了,加个SMA头,既方便拆天线,也能加功放

网友:
哥们是电信局的吧,高手

网友A:
好长的天线啊

网友:
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长的天线啊

天线用的是功放的5Dbi增益的,要先试试效果,不行还得换回原装的2Dbi天线,增益大了发射信号的范围就要减小,天线指向的方向就可能收不到信号
天线越长增益越大,我在路由器上用的12Dbi天线长度一米多

网友:
功放啥牌子啊?看不清楚。

网友B:
继电器本身功耗效大且可靠性不高,楼主还是搞与非门控制模块好些吧!

网友C:
那功放哪买的 求网址

网友: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

网友:
试试弄几个光耦。。。

网友:
什么功放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功放哪买的 求网址

自己tb吧 2.4g 4W 功放,不给链接了,不然又被说是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本身功耗效大且可靠性不高,楼主还是搞与非门控制模块好些吧!

可以给个电路图参考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电路图参考下吗?

百度一下与非门开关电路,有不少呢!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tb吧 2.4g 4W 功放,不给链接了,不然又被说是托

我去 4W 会不会影响精子质量。。。。。。最近准备要孩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去 4W 会不会影响精子质量。。。。。。最近准备要孩子呢

会有辐射!最好这段时间别玩!4w=4000MW,比较大了,而且是近距离使用,玩这种放大器,最好用馈线接在车顶,人距离3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与非门开关电路,有不少呢!呵呵!

自己看了看,学习中,以前这方面接触的不多,多谢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 4W 会不会影响精子质量。。。。。。最近准备要孩子呢

对,先别用了,本来这个就不是家用的,健康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辐射!最好这段时间别玩!4w=4000MW,比较大了,而且是近距离使用,玩这种放大器,最好用馈线接在车顶, ...

这个功放倒是配了馈线和吸盘底座,不过我飞六轴每次也就只用十分钟,每周也就一次两次,影响应该不大,需要的话也可以接线到三米开外,但还是多谢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看了看,学习中,以前这方面接触的不多,多谢指导了

呵呵!!相互学习!!

网友:
4W伤身体哦

网友E:
用开关管不是很好么?继电器太重了...

网友F:
4w试过比原来距离长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开关管不是很好么?继电器太重了...

开关管之类的以前没用过,技术不熟练,电路不是很了解,不过正在学习其他控制电路的方法,以后还会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4w试过比原来距离长多少?

暂时没在遥控器上拉距试过,不过装在路由器上试过一次,原来破路由只能传10米吧,一堵墙就不行了,装上功放能过不少于七堵墙,有部分遮挡的情况能传30-40米

网友G:
继电器很沉的哦亲  用mos管吧  电流不大三极管也行

网友H:
请问功放怎么供电?多大电压,多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很沉的哦亲  用mos管吧  电流不大三极管也行

还可以吧,一个还不到2g,其他的电路技术不太熟练,不敢贸然上三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功放怎么供电?多大电压,多少电流?

供电是6V,电流没有测过,直接从天七的电源分出一根线,很方便,功放的电源插头好像是诺基亚那种最细的插头,找不到卖的,就把原配的变压器线截断了加上jst头,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是6V,电流没有测过,直接从天七的电源分出一根线,很方便,功放的电源插头好像是诺基亚那种最细的插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