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900试飞,总是向左倾,怎么调整

楼主(2012-09-23):
天行者1900试飞,总是向左倾,怎么调整
打正后,马上又倾了

网友A:
我猜是有地方装歪了...

网友B:
一般会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两边机翼重量不一样,但是这个基本可以排除,因为模具出来的不会差太多。第二就是电机推力线有点问题。这个也可以很轻松观测到,有没有左拉。也就是从尾看,电机向左偏了,腰推机正正装就OK了,第三就是两边副翼装不好,有有向左倾的趋势。。。个人觉得第三个比较容易出现,解决就是微调副翼就OK了

网友C:
看看升降是否水平,或者是副翼会中后两边有偏差

网友D:
这么大的飞机,怎么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