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8FG的控用120A的凤凰电调怎么设定油门行程,

楼主(2012-09-23):
请问T8FG的控用120A的凤凰电调怎么设定油门行程,谢谢!!

网友A:
记得有种东西叫说明书

网友B:
油门曲线调到默认斜眼,thr end point 调到50,遥控油门推到最大,电调上电,慢慢增大左侧thr endpoint听到电机音乐声后,油门拉到最低,慢慢增大右侧thr endpoint知道听到电调音乐声,完毕

网友C:
顶个,正需要

网友D(2013-05-19):
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