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铰刀铰孔孔径变大的问题!!!!

楼主(2012-09-23):
大家一起讨论铰刀铰孔孔径变大的问题!!!!

今天在钻铣床上铰孔,主轴跳动精度1丝左右(内锥跳动1丝),铰刀是直径9MM的锥柄铰刀,预钻孔直径是8.5,结果用铰刀铰孔以后的孔径是9.2MM

分析原因 第一 我发现孔径铰大以后我用百分表测量铰刀刀刃的跳动比较大,跳动达到0.12MM ,换了一个变径套跳动也是                 大,                  看变径套精度不行,明天搞个ER的铣夹头试试看跳动是多少

             第二 我认为预钻孔钻得小了一点了,留给精铰的余量太大,因为当时没有8.7的钻头,所以用8.5的钻头代替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以上两点解决,由于准备要吃饭了,打算明天再搞,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铰刀是全新的,但是发现铰下去有点吃力,感觉钻8.5的孔小了一点

网友:
底孔8.8,铰刀浮动装夹(浮动夹头),机床仅提供扭矩及进给力。

网友:
只会小,从来没有大过

网友:
这直接是扩孔,不叫铰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扩孔的精度和普通麻花钻差不多。

网友:
据说铰刀是需要修整然后试铰才能用的

网友:
铰刀一般留30丝

网友A:
應該和主軸跳動太大有關(跳動0.12mm)
若鉸刀沒問題
拆下來用手鉸吧

鉸刀預留量越小
精度及粗糙度才會達標
預留0.5mm會不會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和主軸跳動太大有關(跳動0.12mm)
若鉸刀沒問題
拆下來用手鉸吧

因为手头上没有8.7的钻头,只好用8.5的来钻

网友B:
刚好前天铰12的轴承孔  11.8的钻头钻完 开始鉸 不行 于是11.9的钻头又过一遍 还是尖叫  把主轴速度从500转降到250转  效果不错 一点尖叫没有 也没有震动
完成后发现 主轴转速过高时候鉸的那段 直径变大  后来低速段 很准确的12毫米 一丝不差

网友:
绞孔是留的余量越小越好,一般10丝以内为宜,低速,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前天铰12的轴承孔  11.8的钻头钻完 开始鉸 不行 于是11.9的钻头又过一遍 还是尖叫  把主轴速度从500转降 ...

铰孔打500转啊 不怕烧刀吗   我一般都是100转以下,还要加冷却液润滑

网友:
把底刃和侧刃相交的那一点 用油石稍微磨顿一点

网友:
铣床套筒的问题,用手铰。

网友:
底孔8.9以上8.98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铰孔打500转啊 不怕烧刀吗   我一般都是100转以下,还要加冷却液润滑

我是干铝合金的活 加了润滑油 刀不会烧就是尖叫震动下不了刀

网友:
建议用浮动绞孔. 也就是绞刀与转夹不是硬连接.

网友:
      虽然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机床主轴去绞孔,但是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清楚,加工余量太大了,所以堵削了,切屑粘结在前刀面前过多,最后就可能把孔撑大。还有机床主轴铰孔一定要用机用铰刀,很多机用铰刀就是莫氏锥度刀柄的,一般直柄铰刀很多只适合手工扳铰,所以很多手工铰刀刀柄尾部是四方传统榫头设计的,这个四方头就是要你用绞手或扳手慢慢扳动的意思,这种柄的圆柱光段有些没有低跳动高同心度要求的。除非那段是上外圆磨床两顶装夹做过同心磨削的,否则那些直柄刀铰孔如果执意要在机床主轴上使用,要使用浮动刀柄,就是刀柄与主轴可以自动调心适应找中心的柔性刀柄,不过很多铰刃与直柄经过精磨的高同心度铰刀也不要使用三爪钻夹头绞孔,要使用铣夹头装刀柄,另外就是工件在工作台上不可以锁定二维坐标的,要用吸盘之类的夹具固定工件,这样工件孔与铰刀不同心时工件没有彻底锁定,工件会跟随移动去适应主轴铰刀的同心度的。
      如果上手持电钻夹持铰刀即不算刚性绞孔,也不能算柔性绞孔,算是刚柔性绞孔,因为很多手电钻夹头的远端偏摆控制不好,如果操作者使劲握持电钻一点也不让铰刀自动适应孔内的最贴切切削时就是在梗阻切削,这就是刚性切削了,所以如果是使用手电钻夹持铰刀绞孔一定要轻巧应变抓握,不可以硬来,否则绞出的孔也会质量较差,甚至别断刀具。

网友(2013-01-09):
请教一下,新人用车床铰盲孔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铰高精孔尽量不要用机器,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真正的原因不是钻孔余量或者主轴锥度跳动问题
是整个机床系统的径向跳动问题,里面包括了:工作台刚度/主轴径向跳动/刚度/主轴同心度/刀具夹具的精度……
铰刀看似是在绕自身轴心做自转,其实是铰刀的轴心同时也在绕另一个轴心做公转
9mm的铰刀铰出来9.2mm的孔,其实是:9mm的自转直径+0.2mm的公转直径
用手工铰孔,铰刀自适应基准孔,公转直径就是0了,精度就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