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材质超级迪卡斯龙(Super Decathlon)- 组装完成准备试飞

楼主(2012-09-23):
禁不住诱惑选择了屹立EPO材质1.4m翼展的超级迪卡斯龙(Super Decathlon)来装,网站上对这个产品给的资料并不全,尤其对于基本配置说明也不够详细。

这是官方内容:
Key Features
Recommended Skill Level: Intermediate/ Experienced Pilots
Easy to assemble with detailed instructions
Great sports Performance
Strong, and crash resistant EPO Foam
Powerful Brushless Outrunner 3720-KV850 Motor and 50A ESC combo
High quality 14.8v 2200mAh Lipo battery
9g servos*6
Specs:
Wingspan: 1400mm(55.2in)
Overall Length: 1000mm(39.5in)
Wing Loading: 35g/sq.dm
Servo:9gx6pcs
Battery: 11.1/14.8V 2200mAh Li-Po 25C
Speed Controller: 50A Brushless ESC
Motor Size: 3720-KV850 Brushless Outrunner
Prop: 11*5.5/13×6(floats)
Flying Weight: 1100g /1500g(floats)

现在将我配置的List放这里供参考:

无刷电机:Sunnysky 朗宇 外转无刷电机 X2814-7 1100KV
电调:中特威 ZTW B系列 65A 无刷电调 SBEC
舵机:银燕 EMAX ES08MD 数字金属齿微型舵机 8颗
大桨:APC 11×5.5, 13X6(使用浮筒时候替换)
接收机:FUTABA R6008HS 2.4G高速接收机
遥控器:Futaba T10CHG
电池:格氏11.1V 2200MA锂电池
通道设置:
1、副翼1
2、升降舵
3、油门
4、方向舵
5、襟翼1
6、襟翼2
7、副翼2
8、机翼灯

模型的电机安装架安装孔位是16/19mm,匹配电机不好找,我在16mm孔位外开了25mm孔位,这样刚好可以安装我配的朗宇电机。
时间比较少只能抽时间来完成,装好后继续更

楼主:
全部组装完毕,本来去试飞,结果滑行中尾海绵轮就崩飞了,只好作罢,抽时间再去试飞吧!有个问题:Futaba 10C中固定翼的舵臂行程在那里设置?

起飞重量1.67公斤

水鞋未加舵机420g

惹祸的海绵轮,这次我拿热熔胶固定了,看你还飞不飞

网友:
这最基本的电机安装位都没处理好 厂家要考虑下了    正准备入手 观望一下了

网友A:
如果要做特技的话估计2814电机小了,厂家建议是3520也就是双天4250这个级别的。另外2814 kV1100电机不要配13寸桨,过载太严重了,基本上有啥烧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做特技的话估计2814电机小了,厂家建议是3520也就是双天4250这个级别的。另外2814 kV1100电机不要配1 ...

这个尺寸和起飞重量配4250?不会这么夸张吧.....

网友:
居然要4250.。。。。。。难道要飞的像火 箭一样

网友B:
不需要4250,太重了,功率容量也太大了,用不完
3648或者4042,我说的是外形尺寸,就足够了
不飞水机11*5.5足够了,3-4s通杀,流畅舒展的感觉就来了
飞水机12*6或者13*6

网友:
看过,回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4250,太重了,功率容量也太大了,用不完
3648或者4042,我说的是外形尺寸,就足够了
不飞水机11*5 ...

规格表上列的3720电机就是双天4250的大小,说起来1米4正是小50E级别3D机的翼展,用个50E级别3D机的动力也没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规格表上列的3720电机就是双天4250的大小,说起来1米4正是小50E级别3D机的翼展,用个50E级别3D机的动力也 ...

一般这种厂家建议的电机尺寸都是外尺寸。。。。。还有转子尺寸3720也不是4250,应该5050级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厂家建议的电机尺寸都是外尺寸。。。。。还有转子尺寸3720也不是4250,应该5050级别了

国内的电机规格确实很混乱,搞不清到底标注的是哪儿的尺寸。不过定子尺寸3720倒确实应该是跟双天4250一个级别,定子尺寸4020才是外壳尺寸5050级别。

网友D:
马达座孔位确实是匪夷所思,而且这种16/19的方式竟然在好几家的产品上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4250,太重了,功率容量也太大了,用不完
3648或者4042,我说的是外形尺寸,就足够了
不飞水机11*5 ...

党委书记啊,很喜欢这个机型,准备入一架,不知像机头罩,座舱罩,浆罩等易损件有配件吗,能一起随飞机买来吗?如不便,可坛内短信告知,谢谢!

网友:
坐等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表上列的3720电机就是双天4250的大小,说起来1米4正是小50E级别3D机的翼展,用个50E级别3D机的动力也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E:
同样买了一架,电机座配上手头上一台KV800无刷电机发现飞机带的电机座太长了,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短点的电机座?原来J3上带的电机座长短正合适,就是安装固定孔位又不对.郁闷啊!~

网友B:
大家常说的4250就是50E的3D标配动力,双天的数据应该是外径+总长(电机安装座到螺旋桨底座的长度,不含轴长),这款飞机适合直径35-42mm的马达,长度42MM(电机安装座到螺旋桨底座的长度,不含轴长)马达安装孔是M3*4,孔间距的16*19mm,市面上很多通用的,注意选购。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来选购电机。

楼主:
组装完毕,准备试飞

网友:
还是请厂家直接推荐下比较适合这款飞机安装的无刷电机品牌吧,新手没有那么专业,不知道选择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买了一架,电机座配上手头上一台KV800无刷电机发现飞机带的电机座太长了,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短点 ...

安装孔位可以自己开...

网友E:
用钻头钻一个?用扩孔器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部组装完毕,本来去试飞,结果滑行中尾海绵轮就崩飞了,只好作罢,抽时间再去试飞吧!有个问题:Futaba 1 ...

楼主的设备舱装的利索。
1670克,是包括浮筒的重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常说的4250就是50E的3D标配动力,双天的数据应该是外径+总长(电机安装座到螺旋桨底座的长度,不含轴长 ...

马达座为什么打孔不是19x19或者19x25呢?

16x19是22电机的固定孔规格,28以上的电机一般都是19或者25的孔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钻头钻一个?用扩孔器可以吗?

我是先用安装垫片确定孔位,然后电钻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设备舱装的利索。
1670克,是包括浮筒的重量吗?

浮筒要再加400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马达座孔位确实是匪夷所思,而且这种16/19的方式竟然在好几家的产品上见到。

我安装过好多这种马达孔尺寸的像真机,基本上是按照厂家配的那种类似于铃铛电机来打的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过好多这种马达孔尺寸的像真机,基本上是按照厂家配的那种类似于铃铛电机来打的孔

我也注意到不少飞机都配了这样的马达座,和厂家自己用的无刷马达适配,但和多数市面流行的马达孔位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注意到不少飞机都配了这样的马达座,和厂家自己用的无刷马达适配,但和多数市面流行的马达孔位不匹配 ...

那估计就是厂家故意的了~~方便销售PNP版,

网友(2012-12-25):
又是蛋疼 16X19的安装孔, 优雷特1.2M P51D电机座也是这个安装孔距。

迪卡斯龙确实漂亮,不知道陆机要多大电机和电池可以飞特技?

网友(2015-06-26):
引用 网友A:
规格表上列的3720电机就是双天4250的大小,说起来1米4正是小50E级别3D机的翼展,用个50E级别3D机的动力也 ...

4250飞1.8米迪卡斯龙都能吊机

网友:
这飞机用朗宇2820就完全足够了~~~  4250人家3D机是为了获得过2的推重比,,50E起飞重量2.3KG左右,,楼主这个是浪费电机了。。。。

网友:
尾轮是看着别扭,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个人感觉上单翼的飞机都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