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电池一个星期不用需要放电吗?

楼主(2012-09-23):
模型
电池
一个星期不用需要放电吗?

网友A:
最好不要满电压保存

网友B:
不用满电压存放,一月后充放电

网友C:
半电保存好

网友D:
充电器上不是有个保存电压嘛

网友:
谢谢各位啊!有放电到3.85的功能!嗯!就是满电不好存放较长时间了?因为我是没个星期周末去!嗯!不知道满电好不好放这么长时间!

网友E:
电压保持3.8左右

网友F:
满电最好2天内用掉或者放电到3.85这样 不然电池内阻会变高 放电能力下降 导致怀孕

网友G:
经常用用更健康,

网友H:
LS说得很对,电池要经常用,不过存放电池是电量60%最佳,不一定是3.85V 充到60%和放到60%电压有很大差距。

网友I:
我就是充满一周用一次,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