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乱锉,QJ也能上70

楼主(2012-09-23):
话说弄回TED大师打磨的MEMO52船壳后,手边没有适合的发动机,先拆卸一个全新的QJ跑,可怜的国产机果然推的不够快,我估计也就是50的速度,MEMO52船头大,且跑过磨合后发现过弯熄火,调贫后又发现力气不够。仔细检查前油封位置移动靠前,大概是曲轴箱压力所致吧,用个套筒敲了回去。心里想继续使用嘛又怕速度上不去,还是改小松算了,小松的机器气缸曾拉缸一次,拆卸下来后感觉上新环之后还漏气,郁闷中想起还有个全新的QJ汽缸,先换到小松上去。。。。。。。。
     比较小松和QJ的汽缸,排气的位置似乎QJ得要低一些,于是拿起锉刀一通乱挫,感觉和小松差不多就可以,也没有用啥子全圆规测量
    装好气缸,也就是小松发动机+改好排气的QJ汽缸,缸压真大,用汽车电瓶都拉不动,好歹启动跑几圈磨合后,速度开始起来,破70很轻松嘛,我要求不高,这百来块的汽缸真好,和小松的活塞及环配合紧密。

楼主:
我的经验,QJ提高转速,要锉气缸,不会乱锉者可以直接换小松气缸,速度立即提高XX%
现在看小松换QJ也可以,当然要乱锉一下气缸了

网友:
明天我告诉你我改的QJ可以上75甚至78-79
但是绝对不会像你那样乱锉

网友:
我同事的QJ我改的,配合DF船壳,明天可以下水了

楼主:
冻鱼兄弟我对你的仰慕如滔滔之江水啊,请告诉我你的QQ号码

网友A:
发发照片 怎么改的QJ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发照片 怎么改的QJ机 !

C.K.Y大师的帖子:http://www.rctw.net/thread-75564-1-2.html

多看几次一定会有收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发照片 怎么改的QJ机 !

你买多几个25块的活塞,然后买一把好的电磨机,有本事把活塞偷轻到21克就一定行了

我的代价是磨穿一个小松 活塞,150没了

网友B:
无法想象,BOBO大师有本事偷轻到19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想象,BOBO大师有本事偷轻到19克。。。。。。。。。。。。。

不要追求19克了这强度不够,发动机很容易出问题,21到22最安全实用

楼主:
根据实践,冻鱼兄说的两个地方改进很有道理1 活塞降低重量,2是排气改进
立竿见影
排气上边缘两侧挫一下左右各1毫米还是可以的

楼主:
其实活塞环很重要 QJ的活塞环和CRRCPRO的 弹性都不行
小松环上QJ的活塞不行,上CRRCPRO的可以

楼主:
又收个发动机,晚上开锉这次上到V26CC船上

网友:
同事的旧QJ 26  ,我帮他改了后,今天单船跑出76KM,多浪多船估计能接近80!
晓骏兄加油!

楼主:
也是CAT么 请教你们用多长的排气管,谐振长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