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X6-WIFI

楼主(2012-09-23):
提示:

网友A:
请问各位飞控序列号中数子后现有带N 和无N的2种模块,除了带N可以直接点对点链接WIFI外(不用路由),还有什么区别?你们首选的是带N的这种还是没有N 的这种?销售有没有和你们沟通问要那一种?我的WIFI为什么是白灯而不是蓝灯?
带n是直接点对点的
WIFI出现白灯?
如果飞控通讯正常的话,那么白灯和蓝灯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B(2012-11-08):
我的是亮蓝灯。不带N。我觉得不带的距离可以远些

网友C(2013-02-03):
我没有路由器啊,现在怎么改AP点对点模式, 谁能解决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