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接的是DSMX的卫星,DX8的控,为什么显示的制式是DSM2啊,有没有办法该过来啊

楼主(2012-09-23):
明明是DSMX的卫星,怎么显示出来的是DSM2啊

楼主:
最主要的是,DSM2每次飞完一个电要把控关掉再开,否则卫星就闪着报错啊

网友:
听过DSMJ、DSM2
没听过DSMX……
另外,我用DSMJ的。

网友:
dsmx是一个向下兼容dsm2的升级版,ls你out了,现在dx8都是dsmx的产品

网友A:
你没吧控里的发射模式改过来。

网友:
控上面哪儿有显示接收类型?我怎么从来没注意过呢?

网友B:
控上改dsmx然后选11ms
会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改dsmx然后选11ms
会很爽的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吧控里的发射模式改过来。

怎么改?在哪里改?

网友B:
按住滚轮开机~Frame Rate~然后懂的

网友:
选11ms的话,要用全部数码舵机才行.

网友:
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滚轮开机~Frame Rate~然后懂的

改了,这里是DSMX,然后发现到最外层的界面还是DSM2的,我查了下,3GX只支持DSM2和DSMJ,DSMX会被降级为DSM2,溜溜是对的,3GX为啥不能支持DSMX!太肯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