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装02s用的3.7v小电池接una6平衡充(有图,,问题解决在16楼)

楼主(2012-09-24):
刚到手一套una6 plus+,,准备给02s的小电池(3.6v600mAh)充电,,发现接头不对,,如下图

下方为02s的电池,,上方黑色和黄色的是02s原装充电器的壳和内脏,,用这个充电的时候是接白色的那个头,,如果我要改成una6能接的t插该选用如下哪种方案??

直接jst转2s的t插(配的并充板最小就是2s的口)

把原本充电器上的白色接头拆下来接2s的t插

另:两根线的jst接三线的t插该如何接线??还是红接红黑接黑??

网友:
看了就要顶!

网友A:
接A6方便啊!接B6才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A6方便啊!接B6才不方便了!

网友B:
亲 一分三就行,1s a6也可以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一分三就行,1s a6也可以识别到。

那就是用jst头转t插了??一分三是啥意思。。。。

网友C:
我的都是把白色那个接头直接接在a6上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是把白色那个接头直接接在a6上充的

请上个图学习下,谢谢。这样可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上个图学习下,谢谢。这样可好办了

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上个图学习下,谢谢。这样可好办了

发重了

网友B:
查到2s 或者3s上可以吗?曝光太重了。随便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是把白色那个接头直接接在a6上充的

如果电池正负级与平衡充的正负级接反了会怎样??

网友C:
不知道,你做记号不就行了吗?

网友:
RE: 想改装02s用的3.7v小电池接una6平衡充(图)

引用 网友B:
查到2s 或者3s上可以吗?曝光太重了。随便插?

都可以的啊,我都是随便插的。一次可以充6块,电流还能调,不过不要太大。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用买线改装,,刚才自己试了下,,可以直接插在扩充板上充,,最佳电流设到0.3~0.5A,,我一块电池玩完接上是3.3V,,用1A的电流充到3.7V只用了3分钟~~~~

正负级接反不会显示任何信息,,接正确了屏幕显示电压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做记号不就行了吗?

多亏了你的提示,,谢谢~~
而且我觉得只要有扩充板,,一次最多可以充12个(屏幕最多显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