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钟摆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2-09-24):
先报下配置 450 pro 亚拓
无副翼 vbar
ds95+ds95i
凤凰50a
蝎子2221-8
电池是赤道25c(用了两年 断断续续的用的 大概不到50起落的 就是时间长)

开始的问题是 切3D急拉螺距 飞机晃 90油门
升高到95以后 好了 急拉螺距 稳了
现在钟摆 跟喝多了似的 扭腰一样
根本不是那种手能修的晃 就好像90油门急拉螺距 停顿时 产生的晃动
经询问 可能是我电池不行了 放电不够 掉转厉害造成的
有没有高手给解释下啊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要是这个原因 我就换电池了
别换了电池 再这样
vbar肯定没问题 急拉螺距很稳 但是肯定没有钟摆频率高啊
谢谢大侠了
ps 3d模式悬停 急拉油门 有时候 每次拉的时候 响应速度还不一样呢

目前做排除法 这礼拜准备换亚拓40c电池试试 如果是电池的原因 果断换电池了
有大侠告诉我 晃是掉转产生的震动 导致无副翼晃 先提高100油门试试 再换电池试试 我这礼拜试验出来后 给结果
还有部分人怀疑3s不能剧烈3d 我表示不赞同
6s电子动力部分用山寨也是不行的
同样的级别 3s和6s比 肯定是6s淡定 但是3s 也可以暴利起来 详见千红大的3s 3400转视频

还有 电池部分我试过不少
根据使用情况分析
ace 的电池 是中庸吧 容量足 飞行时间长 报警时间长
花牌的电池 是刚开始够力 越飞越没劲 用来定速 就是一种折磨 电池都是一个厂家出的其实 只不过成本高低 出的东西也不一样 花牌属于低的那种 实话
赤道电池 动力始终如一 就是容量略显不足 价格稍贵 用来定速比较合适
愿意说我是托啥都行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感受 哈哈 反正 我只用ace和赤道 花牌 哎

楼主:
继续补充下 做彩虹可以 但是明显掉高度的厉害 尤其 切螺距 一停顿的时候 感觉 回来的稍微慢 的你是不晃
钟摆就tmd喝多了 各种酒驾

网友A:
电池,手法,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手法,不解释~~~~~~~

网友:
这么给力的配置,估计是电池问题,换一个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让人羡慕的配置

网友B:
450 这么高端 鸟用

网友:
好高级的450

网友C:
看见了吧,钱烧了也不顶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补充下 做彩虹可以 但是明显掉高度的厉害 尤其 切螺距 一停顿的时候 感觉 回来的稍微慢 的你是不晃
钟 ...

动力原因。。。以前我练彩虹时,450和500都掉高度,很难做出漂亮的曲线。后来无意中在500上用了高容量的锂聚电池(补充:是A123的电机),电机超转了,结果做彩虹动作很完美,不过最后还是扫齿了。。。由此证明,动力足的话,做彩虹、钟摆比较简单

网友D:
450如此高配,可它还是450啊,3S动力下暴力3D不是强项

网友:
很多事实证明 小JJ不值得投入太多 纯粹玩心情的例外

网友:
期待楼主上6S测试结果

网友:
这个配置 多么的豪华啊……

网友D:
LZ这个配置,是被人忽悠的呢还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说实话都是高级玩意儿,可是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 陷:3S动力的450。就像你整了一堆的汽车高级改装件,却发现车是奥拓

从个人的经验来看,3S动力的450在暴力3D方面是有短板的,当然航线是木有问题

建议LZ改6S动力吧,好歹对得起这高级配置啊

另外补充一下,即使配置不动,25C的电池似乎不够给力啊,上40C的吧

网友:
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如此高配,可它还是450啊,3S动力下暴力3D不是强项

你错了 3s也可以很暴力 我见过 不次于6s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配置,是被人忽悠的呢还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说实话都是高级玩意儿,可是却存在一个致命的 ...

没被忽悠出来 现在就这趋势 一架450练习必备 700表演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动作不利索的 经过确定是电池原因
都说6snb的感觉才是忽悠的
3s也可以很暴力
见过千红的3s就知道了
主要现在40c电池 淘宝上找不到 进口的也不敢贸然买 有推荐吗 赤道也就3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 这么高端 鸟用

谁用谁知道 真的不一样 尤其是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了吧,钱烧了也不顶屁用

呵呵 只是最近处出现的问题 之前很爽 烧钱很顶用 各种炸不烂

网友:
我450改6s 钟摆还是差,上了550爽多了,飞机小做这动作还是吃亏。

网友:
飞机和手法都重要
关键是现在要把电池换一下
还不行的话 LZ就再练吧

网友E:
我的配置都是你山寨,215MG+黄VB。铂金40A+Tg2218 1860KV,电子设备差不多,动力6S算是平手

可是调机水平高你些,晃动厉害,是感度高啦,我的56很合适的,还有震动要减到几乎为0才好飞,你的症状明显是震动,和感度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被忽悠出来 现在就这趋势 一架450练习必备 700表演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动作不利索的 经过确定是电池原因 ...

建议你咨询下花牌的老高,我曾经在他那里买过40C的3S电,感觉不错,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我的原装配置YT450PRO有副翼做暴力3D比较吃力,估计你说的3S能暴力的应该是无副翼的或者是改过电机的,我准备也试试。其实说实话,450上整不出暴力3D还是心有不甘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配置都是你山寨,215MG+黄VB。铂金40A+Tg2218 1860KV,电子设备差不多,动力6S算是平手

可是调机水平 ...

先谢你啦,不你可还不我问的什,你看别的回啊,还有飞不0震的,只不有异震,我的不是感问也不调的问题,就电不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咨询下花牌的老高,我曾经在他那里买过40C的3S电,感觉不错,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我的原装配置Y ...

花牌不行 花牌电池不如ace容量足 而且 只是前期有力量 后期还是白扯 赤道是从头到尾动力一样 就是容量不足

网友F:
誠心建議...改6s吧!!

像您如此,應該也是3D高手...

1.高電壓低電流--電池好照顧,又不挑剔!!
2.全程動力輸出充沛,扭力強也不易掉轉.
3.也不必執著買高價格的大c數電池.
4.電池~馬達~電變~再也不燙手...

重點是...打起3D動作...只有脫胎換骨可以形容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花牌不行 花牌电池不如ace容量足 而且 只是前期有力量 后期还是白扯 赤道是从头到尾动力一样 就是容量不足 ...

是的,我现在用花牌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再试试富力的电,但这个我自己木有用过,只是别的高手向我推荐过,但是要防止买到假的。再飞一段时间我也准备入富力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现在用花牌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再试试富力的电,但这个我自己木有用过,只是别的高手向我推 ...

不过我建议你 目前的电池只推荐赤道和ace 其实电池都是西安一个厂家造的 电池标参数都一样 但是成本不一样 既然都是一个厂家出的 为啥电池不一样? 不用说了吧 自己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誠心建議...改6s吧!!

像您如此,應該也是3D高手...

我是新手啦 6s准备以后换 现在练习基本功 3s足以 而且大飞机也有 没必要追求6s的

网友:
ACE也一直在用,没感觉出特别的地方,以后试试赤道和富力,如有好的赤道商家麻烦PM个,多谢!

网友G:
如果副翼晃可能是斜盘感度太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谢你啦,不你可还不我问的什,你看别的回啊,还有飞不0震的,只不有异震,我的不是感问也不调的问题,就 ...

真心看不懂回的是什么东西,我给你写的句句属实。
450要想好飞,震动调好是基础,然后再来无副翼系统调好的情况下,重量是关键,超过900克,就别指望钟摆好飞啦
我的飞机是480,345MM的桨,只用11T直齿,6S,800克的重量,暴力钟摆,我试过重量到840克就得12T才能完成,如果是900克,就只能13T啦,这是什么概念我不知道,我只知道11T下来电池,电机都烫啦,13T,就只有你说的那些40C的东西啦,6S 40C,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看不懂回的是什么东西,我给你写的句句属实。
450要想好飞,震动调好是基础,然后再来无副翼系统调 ...

恩 我调机有问题 你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看不懂回的是什么东西,我给你写的句句属实。
450要想好飞,震动调好是基础,然后再来无副翼系统调 ...

跟震动有毛关系 我说过我有震动? 你看看别人回的是什么内容 你回的是什么 多潜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 这么高端 鸟用

从没买过一件新货,都是在2手区捡的垃圾。看见别人有,都没有羡慕感,嫉妒、恨。典型的玩模型垃圾人,这种人我见过多了,坑蒙拐骗偷开始,坑蒙拐骗偷结束。最后马路上看别人开豪车,不断自言自语 鸟用!还不是在只能在路上跑 然后疯掉了。

网友:
其实动力只是一方面,手法更重要,技术好,垃圾电池也可以轻松做钟摆,最多摆得慢点,幅度大点~
PS:3S电池未必比6S差,只是在表现同样暴力程度下,6S对电池的性能要求比3S稍微差一点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