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cf6-870折叠6轴 测试飞行

楼主(2012-09-24):
今天有空去测试了新的折叠6轴, 轴距820mm,折叠机架都怕机臂固定不牢靠飞行中会产生振动这款机架的设计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今天的测试飞行中没有感觉到振动,挂卡片机上去试拍了一段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具体配置:naza+gps,恒力4822 690kv电机x6,好赢30A电调x6,4S8100毫安电池,5.8G图传模块(忘记带图传的接收和显示器了),X-CAM碳纤云台,总体起飞重量3.1KG,保守估计留空时间12分钟,本来想测试2块5200毫安电池并联飞行但是时间关系来不急测试了
视频里飞控用的是naza由于本人木有悟空木有零度只有naza(买不起啊!一直幻想去阳澄湖底捞一个回来)总体感觉还行如果上悟空或者零度的话稳定性方面还会好很多
航拍视频还在上传传好了就发上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PM我
视频来了,飞机的飞行姿态还不是很稳定特别是下降和方向的时候飞机还是会左右摆动

网友:
机架。飞机

网友:
折叠处仿的泰世嘛,呵呵

网友A:
请问X-CAM Multi-Copter CF6-870 Collapsible 6轴的脚架和XA的脚架是否通用?

网友B:
小摄像头从哪取电? 主要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X-CAM Multi-Copter CF6-870 Collapsible 6轴的脚架和XA的脚架是否通用?

通用的,留有XA脚架的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摄像头从哪取电? 主要是用来干啥的

我的卡片机不能同步输出所以弄了个SONY的500线摄像头,摄像头和图传单独使用3S1200的电池供电,黄色模块是电压OSD,可以在监视器上实时显示动力电电压

网友C:
哗,楼主你那个明显就是悟空,什么naza啊,你忽优谁啊,naza是红色的

网友D:
今天又看了一次,这次看的是视频,第二个视频云台水平角度没有调整好。

网友:
LZ用我的照片要版权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哗,楼主你那个明显就是悟空,什么naza啊,你忽优谁啊,naza是红色的

老大你仔细看看我飞的是那架很明显第一个拍飞行姿态的视频你没仔细看,悟空那架是朋友的,,,原来有帖子你可以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看了一次,这次看的是视频,第二个视频云台水平角度没有调整好。

由于那天在搞朋友的F450(最后也没飞起来)时间比较紧我的6轴装起来就飞了,naza的参数和云台都没来得急细调

网友:
不错,帮顶个,要四轴电机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