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小飞机 正负应该多少度来的合适????

楼主(2012-09-24):
我现在正负10度 但是3D很容易掉转。。。。。。。

网友A:
楼主……掉转……10度还太大吗!?

网友B:
小飛機換大機不同...
最少要正負13度以上.
10度會掉轉~碳刷馬達無力了...

网友C:
具体看电机转速扭力决定,一般正负10度差不多了,扭力大齿轮比大点的可以适当增加。暴力电机转速本来就很高的扭力都很小反而得降低点。

网友D:
小鸡就是这样,螺距大了掉转,10度也掉的…,螺距小了,比如9度给油又肉的不行。我的m5无刷就是这样

网友E:
小机就是这样,想要爆就提高转速,但不能连续大螺距,要给个补转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