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的控会失控

楼主(2012-09-24):
我的911,按照坛子里的改造成四节电池,功能一切正常,但是会是不是失控,失控时控会“嘀嘀”急促响,貌似电池电量不足,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以为改装后,控的电量监控的6节电池,因此仍然是满格,但实际电量已经降低了。

网友A:
复 myv200d01 兄:

你是改电后才失控的,就要从你更改的地方著手:

(1)  接线虚焊。
(2)  接线绝缘不好。
(3)  电池质量不好。
(4)  改电方法有误。
(5)  机体主板上的晶振(小圆筒型)或接收天线虚焊/震松了。

祝你早日爽飞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 myv200d01 兄:

你是改电后才失控的,就要从你更改的地方著手:

支持陈伯兄,顶!
论坛有次号人实为模界之福也。
下次碰到问题直接发帖请教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 myv200d01 兄:

你是改电后才失控的,就要从你更改的地方著手:

好的,我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陈伯,没那么复杂。
那不是失控,而是正常低电量报警,
报警时候以及开控对频时候的蜂鸣对电量冲击很大, ...

航模要大家一起玩儿才有意思

网友:
没说不能一起玩吧?但是玩也要懂得思考吧?光玩 不思考··大家都不是小朋友了··玩过坏了 就算了 爸爸妈妈买新的?以前玩具坏了 小朋友都不懂上论坛问一下 当然爸爸妈妈买新的不是?
算起来911算是很省心的电直了 然而只是带你入门罢了 最终面对的 也许是更好的6通电直 更多带给你的是 维修  调试···· 简单说就是自己动手弄··别人给你的是方向 给你少走弯路 但是还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动手积累经验··· 哪个飞手不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所以一起玩 就不用自己思考 自己动手了吗?无法找人问时候 需要思考和动手 就没意思了?又不是别人帮你玩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