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几十个顶尖的支架,有没有好的结构可以推荐啊

楼主(2012-09-24):
车间里几十台车床,每台配有顶尖,但是目前都是用包装盒里的泡沫盒子。使用不长久而且不美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结构建议,画个简易图也行谢过各位了!

网友:
在铁皮或木板上打40个洞就行了

楼主:
帮忙想想办法呗,有空就可以动手了

网友:
没搞明白怎么使用。

网友:
打合适的孔
把顶尖竖起来插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借鉴

漂亮!

网友:
这样不错,而且漂亮美观。

网友:
不错又剩地方

网友:
没特殊要求的话,用厚木板比较好。。。

方便加工,成本低,本身不会刮伤部件。。。。

取放部件的时候,还没声音,,要是铁皮子,就哐当的响。。。

本身还能吸点油,部件搁在上面,接触位置还可以防锈,哈哈哈。。。

就是时间长了黑黢黢的有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