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们Mach3的问题!

楼主(2012-09-24):
如何让Mach3急停后返回原点时自动先让Z轴抬刀后在返回到原点!有时忘了手动抬刀把刀直接给扳断!要不就是划出深深的一道印子!郁闷!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开启安全Z 功能

网友A:
楼上说了,开启Z轴安全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了,开启Z轴安全高度。

这字号真醒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字号真醒目!

眼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了,开启Z轴安全高度。

我也遇到这问题,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问题,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03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038

谢谢啊,晚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晚上试试看。

不客气,也是一位大侠教我的。

楼主:
学习了!回头试试!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