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兔子 240轴距 四轴 的设置参数

楼主(2012-09-24):
我的小四轴配置 飞控  兔子裸板
                     电机  1510
                     电调  好盈12A
                     桨     5030三叶
                     机架  关心240
用2S锂电飞的时候,大油门状态有两个电机会抖,不知道是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总感觉机架有些软。
用3S锂电飞的时候就像犯癫痫一样,整个机架抖个不停,不过也能飞起来,但感觉随时会空中解体。
请玩240轴距兔子的XD把设置参数发给我看看,我学习参考一下。还有1510是否能用两页桨?比如5045,两页桨容易找平衡啊。

网友:
默认的参数就可以飞

网友:
共同交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933&extra=page%3D2我用的就是两叶桨

网友:
如果是你自身机架震动大,再怎么调也白搭!!先确定你机架无不良震动再说!

网友:
我机身也有些震动  目前正在研究
另外我用默认参数 感觉不出差别
同请教各位用玉兔小四轴的 提供下些基本设置参数吧

网友:
默认参数能飞很稳,可能是电机和桨的问题》这机架我也觉得太单薄了

网友:
默认参数可以飞的很稳定,主要是机架和电机座不能太软,螺旋桨不能偏心,振动越小越好!

网友:
我的250也是抖用1806电机,一次从30米下来散架电池被摔到大肚子。

网友:
用300以下的默认参数就能爽飞。